【KEWEI】科威经济型六轴运动控制器计数器介绍

楼主(2021-12-06):
一、计数器[C]

计数器C(以下称C)的主要作用是接收脉冲信号并计数,到达设定值时其触点动作,起控制作用。此外,可作定时器和数据寄存器使用。

1、计数器编号(10进制表示)

2、 计数器特征

●根据编号的不同,C分为16位和32位两类,它们都由RST指令清零、复位。

●16位C是增计数器,计数设定值可用常数项直接设定,亦可用数据寄存器间接设定,设定范围为1~32767。

●32位C是环形可逆计数器,可进行增、减计数。计数值到达临界值的变化特点:K-2147483648减1变为K2147483647;K2147483647加1变为K-2147483648。

●32位C的设定值与16位类似,既可用K直接设定,又可用数据寄存器间接设定,但必须占用编号连续的两个数据寄存器,例如(D1001、D1000)。

16位计数器与32位计数器的特点如下表所示。可按计数方向的切换与计数范围的使用条件来分开使用。

3、计数器计数方向

32位计数器都可以实现增、减计数,可通过设置方向位来确定计数方向,高速计数器还可以通过对应的方向端子X来设定计数方向。

下表为C200~C255的方向位对应关系。即M8200为C200的计数方向设置位,方向位与计数方向的关系:M8200为OFF时,C200增计数;M8200为ON时,C200减计数,其余计数器类推。

4、功能与动作说明

16位2进制增计数器,其有效设定值为K1~K32767(10进制常数)。设定值K0和K1具有相同的含义,即在第一次计数开始时输出触点就动作。

● 计数输入X001每接通一次,计数器C0的当前值就增加1,当当前值累加到10时,输出触点动作。以后即使计数输入X001再接通,计数器的当前值不变。

● 如果复位输入X000接通,则执行RST指令,计数器的当前值为0,输出触点复位。

● 计数器的设定值,除用上述常数K设定外,还可由数据寄存器指定。例如,指定D1000,如果D1000的值为K10,计数结果和用常数K10设定是一样的。

● 没有计数输入信号时,以MOV等指令将大于设定值的数据写入计数器当前值寄存器C,当有下一个计数输入信号时,输出触点闭合,当前值寄存器数据和设定值相同。

32位的2进制增计数/减计数的设定值有效范围为-2147483648~2147483647(十进制常数)。利用特殊的辅助继电器M指定计数的方向。

● 左图程序执行结果。

1、X0为0FF,M8200为OFF,C200为增计数;X0为ON,M8200为O,C200为减计数。

2、X1为ON,C200计数值清零,输出触点为OFF。

3、X1为OFF,X2为ON时,C200根据X0的OFF、ON状态执行增、减计数,X2每接通一次,计数值加、减1,当计数值 ≧-5时,C200触点为ON,Y0输出为ON。

利用X000控制C200计数方向,X001清零、复位C200,X002驱动C200计数。

在计数器的当前值由-6→-5增加时,输出触点置位。在由-5→-6减少时,输出触点复位。

● 输出触点的置位、复位不影响计数当前值的增减。如果32位计数器从2147483647开始增计数,则成为-2147483648;如果从-2147483648开始减计数,则成为2147483647。(这类动作被称为环形计数)

● 如果复位输入X001为ON,则执行RST指令,计数器C200的当前值变为0,输出触点也复位。

● 32位计数器也可作为32位数据寄存器使用。但是,32位计数器不能作为16位应用指令中的软元件。

● 没有计数信号输入时,以DMOV指令等把大于设定值的数据写入当前计数器C,当有下一个计数输入时,计数器的计数值会在当前写入值的基础上继续计数,计数器触点闭合。

5、设定值指定方法

● 16位常数(10进制)指定,由于C0是16位计数器,因此设定范围为1~32767, 左图表示计数器C0设定为100次计数。

● 32位常数(10进制)指定,由于C200是32位计数器,因此设定范围为-2147483648~2147483647,左图表示计数器C200设定为100000次计数。

● 16位间接指定:计数器的设定值为指定数据寄存器的数据(必须是整数且在对应计数器的设定范围),左图的计数器的设定值为指定数据寄存器D1005,运行结果和直接常数指定K100是一样的。

● 32位间接指定:计数器的设定值为指定数据寄存器的数据(必须是整数且在对应计数器的设定范围),由于C200是32为计数器,故设定值必须是32位格式,自动占用数据寄存器D1006、D1005。D1006为32位的高字,D1005为32位的低字。在使用32位命令写入设定值时,请注意数据寄存器占用情况。

6、作为数据软元件使用

●计数器按使用方法分为:根据设定值动作的输出触点被使用的情况;在控制中将计数值(当前值)作为数值数据使用的情况。

●计数器的当前值寄存器的结构如下图所示,如果在应用指令的操作数中指定计数器编号时,与数据寄存相同,可以作为16位或是32位的数据保存软元件处理。

●32位计数器是作为1点32位数据处理,无法写成两个16位数据的形式,故读取、赋值、比较等只能使用32位指令。

● 16位计数器,处理数值的范围(10进制):0~32767

7、程序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