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21-12-06):
前面触点都得电ON状态,为什么最后的线圈Y0无反应不动作,及时强制改变YO开关专题也没有反应。请问一下问题是在哪儿?是软件设置问题吗?谢谢!

网友A:
确认程序有没有添加进扫描,有没有双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程序有没有添加进扫描,有没有双线圈



没添加扫描,有双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程序有没有添加进扫描,有没有双线圈



试了下起保停,仿真没问题,应该是程序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哪里有对这个输出复位了?

网友C:
楼主把其他程序删了,只试这2行程序,正常不会有问题。

网友D:
看一下其他地是不是有复位该线圈的指令,或者是将该线圈换成其他的试试,比如Y30,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其他地是不是有复位该线圈的指令,或者是将该线圈换成其他的试试,比如Y30,希望对你有帮助...



不是,请看完整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繁灬星52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确认程序有没有添加进扫描,有没有双线圈】进行回复:        -----------------------------------...



没有扫描,程序不会执行,出现双线圈,三菱的PLC自动以最后一个线圈的状态为所有此线圈的状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悲了秋"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看一下其他地是不是有复位该线圈的指令,或者是将该线圈换成其他的试试,比如Y30,希望对你有帮助...】进行回复:        -------...



Y000和Y001重发输出了,用中间地址转一下或者用SET,RST指令吧

网友F:
三菱的别用双线圈输出啊

网友G:
都已经解决了

网友H(2022-01-07):
三菱别用双线圈输出,可以用辅助继电器M

网友I(2022-02-17):
三菱一般不建议使用双线圈

置位复位用的多

看程序思考扫描周期

网友J:
这种问题还是看看自己的程序吧,写程序的规则都没看明白,双线圈的低级错误都出现,居然说仿真问题。。。。。

网友K(2022-08-29):
相同线圈的的触发条件写在一起,保证没有双线圈

网友L:
努力赚积分

网友M:
输出点重复了吧。

网友N(2024-03-18):
引用 网友E:




有高手在论坛就是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