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高压发生器的故障分析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1-12-07):
  直流高压发生器采用大屏幕的LCD显示器,智能接地不良保护及报警功能(接地不良不能升压),测压回路断线保护(电压测量回路断线仪器不能升压),急停按钮,大大提高了操作人员在作业过程中安全性。在此分析下的直流高压发生器在使用中的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如下:

  1、故障现象:接通电源开关,电源开关指示灯不亮,各个表头无显示

  原因:电源接触不良;保险断开

  处理:检查进线电源及线路连接;更换保险;

  2、故障现象:控制箱“启动"指示灯亮而无高压输出

  原因:信号输出电缆接触不良或有断路、短路现象

  处理:检查电缆是否没有可靠连接或有断路短路现象

  3、故障现象:开机后能升压但电压电流表无显示

  原因:测量输入电缆接触不良或有断路、短路现象

  处理:检查电缆是否没有可靠连接或有断路短路现象

  4、故障现象:不能合闸

  原因:粗调和细调电位器不在零位或损坏,上次操作有过压或过流动作

  处理:

  1)粗调和细调电位器回零或更换

  2)关闭电源开关,再次打开特别注意:

  1、在电缆耐压试验过程中,升压过程应匀速缓慢,降压过程也应匀速缓慢,同时应在高压输出端加上保护水阻。否则,反电压易损坏仪器。

  2、仪器试验时,接地必须良好,应选择地网或地桩,不可在无接地的情况下试验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