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cgs可以读一组数据吗

楼主(2021-12-07):
现在一组传感器读出了数据。这组数据同时接到工控机和mcgs触摸屏上,会出错吗,如果会出错,拿怎么做到同时读一组数据呢

网友A:
传感器是485吗?传感器做485从站时,1条485总线只允许一个主站,你可以加485分线器这种东西实现;或者可以把两个MCGS其中一个作为服务器转发,另外一个MCGS去读这个MCGS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是485吗?传感器做485从站时,1条485总线只允许一个主站,你可以加485分线器这种东西实现;或者可以把两个MCGS其中一个作为服务器转发,另外一个MCGS去读这个MCGS即可。...



谢谢大佬回答,那第二种方法里,要区分主站从站吗,是不是工控机做主站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传感器是485吗?传感器做485从站时,1条485总线只允许一个主站,你可以加485分线器这种东西实现;或者可以把两个MCGS其中一个作为服务...

都可以,MCGS组态软件也可做Modbus服务器转发、MCGS触摸屏亦可做Modbus服务器转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传感器是485吗?传感器做485从站时,1条485总线只允许一个主站,你可以加485分线器这种东西实现;或者可以把两个MCGS其中一个作为服务...

参考下图,如果有帮助,请及时结贴,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多吉是锤子"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传感器是485吗?传感器做485从站时,1条485总线只允许一个主站,你可以加...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引用 "多吉是锤子"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内容: "关育谋"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传感器是485吗?传...

不客气,有问题再来论坛。

网友B:
有一个触摸屏做从站

网友C:
老关正解呀,其实就是触摸屏做modbus server或者组态软件做modbus server。

这样也可以的:触摸屏做组态软件的从站(注意设备地址),组态软件做传感器的主站(注意设备地址),组态软件采到传感器数据后写到触摸屏的地址里即可(反过来也可以的,只是组态软件做从站不太好弄)

网友D:
PLC能读到或采集到,直接再送给PC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