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补焊,还能如何维修烘缸轴磨损故障

楼主(2021-12-07):
  在造纸企业里纸机烘缸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旦出现烘缸轴磨损的故障,就会影响造纸生产。

某企业在有台4400纸机出现烘缸轴承位磨损情况,轴承型号23240(锥度轴承),磨损宽度128mm ,直径200mm,磨损深度0.7mm。造成烘缸轴磨损的原因是:

  烘缸因圆螺母失效导致轴承跑内圈;造成了轴承位磨损,因为圆螺母的作用是压紧轴承,起到固定轴承轴向位移的作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只要锥度面的预紧力足够大,圆螺母的作用相对较小,但是圆螺母绝对不能松动。一旦圆螺母的端面与轴承内圈产生间隙,那么实际工作中烘缸运行产生轴向力时,轴承内圈与轴承位锥度配合面处容易产生松动,这将导致轴承位短时间内出现磨损。

  为了不影响生产进度,一开始出现磨损的时候选用了补焊的方法,但是这样的处理方法风险很大,在纸机运行中迟迟不敢将车速提到很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企业。后续该企业得知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可以在线修复,立即采用了该方法。

  烘缸轴磨损修复过程如下:

  1、首先进行烤油处理,将轴承位表面的油污等杂质烤至碳化,

  2、然后用刺轮将表面油污打磨去除干净,确认好安装位置后,进行表面打磨处理,将轴承位表面打磨粗糙后,用无水乙醇将表面清洗干净,

  3、在轴承内圈涂抹一层SD7000脱模剂,再开始调和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2,

  4、将材料均匀涂抹至修复表面然后将轴承内圈安装到位,开始加热固化,

5、等材料固化后,拆卸轴承将多余材料去除,开始回装轴承,并把控轴承游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