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WEI】科威经济型六轴运动控制器高数计数器介绍

楼主(2021-12-07):
一、 高速计数器[C]

4.7章所述计数器为普通计数器,计数响应速度受硬件接口和梯形图扫描周期影响,一般只能接受50Hz左右频率变化的信号,在实际应用中常常需要计数速度满足KHz级的计数要求,高速计数器就是为满足这类对象所设计的。

1、高速计数器的类型和编号

2、 高速计数器的外部输入分配

C235~C255作为32位高速计数器,可以与高速计数指令(如DHSCS、DHSCR等)一起配合使用。

对应的C计数器序号与对应的X输入端子的联动关系如下所示:

● U/D:计数器类型为增、减计数,可通过外部端子或对应序号的M82进行计数方向的设置

● DIR:增、减计数器的外部方向端口

● R:计数器外部复位端口

● S:计数器启动接入端口

● A:AB相计数的A相接入端口

● B:AB相计数的B相接入端口

3、高速计数器的使用

●要使高速计数器实现计数功能,接入计数信号的外部端子标号和高速计数器编号必须要和高速计数器与外部输入端子的分配表一致,否则无法实现计数功能。

●要使高速计数器实现计数功能,从外部端子接入的信号形式、信号类型及电平幅值要符合要求(具体要求和接法见硬件说明),否则无法实现计数功能或正确计数。

●除了上述两项,高速计数器实现计数,还需要梯形图OUT指令配合(如[OUT  C235])。

●高速计数器自己没有触点输出,只能依靠高速计数比较指令(DHSCS、DHSCR、DHST等)实现比较输出功能。

●M8235是C235计数器的方向设置位。见左图,M0为ON时,C235为减计数;M0为OFF时,C235为加计数。

●C235在M1为ON时开始,对从X000接入的信号进行计数,C235后带的K10000,可以是任意整数。

●M2为ON,开始对C235的计数值同-5进行比较。

●M3为ON时,C235的计数值被清零。

4、当前值更新时序及比较

●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更新是在外部输入计数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发生的。

●执行高速比较输出指令(DHSCS、DHSCR)时,当比较值为正数时,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大于等于比较值时输出位被置位或被复位;当比较值为负数时,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小于比较值时输出位被置位或被复位。时序见下图

●见左图,当C235的当前<-5时,M10被置位为ON。

●见左图,M10被置位为ON后,如果M3为ON,只是清零C235的当前值,M10的状态并没有改变,M10需要根据需要在程序中单独复位。

5、相关软元件

单向单计数的计数器编号与方向控制软元件对应关系。

6、关于外部复位输入信号的逻辑变更

不支持外部复位输入信号的逻辑变更,支持外部端子复位的高速计数器编号见下表:

7、倍频

●单向单计数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是在外部输入计数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发生的,故计数值是脉冲数的2倍。

●双向双计数(AB相)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是在外部输入计数信号的A、B相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发生的,故计数值是脉冲数的4倍。

8、高速计数器的响应频率

●单向单计数响应频率<=260KHz

●双向双计数(AB相计数)响应频率<=200KHz

9、使用注意事项

●要使高速计数器实现计数功能,接入计数信号的外部端子标号和高速计数器编号必须要和高速计数器与外部输入端子的分配表一致,否则无法实现计数功能。

●要使高速计数器实现计数功能,从外部端子接入的信号形式、信号类型及电平幅值要符合要求(具体要求和接法见硬件说明),否则无法实现计数功能或正确计数。

●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是在外部输入计数脉冲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时发生的,故单向计数器计数值是输入计数脉冲数的2倍,双向双计数器(AB相)计数值是输入计数脉冲数的4倍。

●高速计数器自身是没有输出触点,OUT指令只是启动高速计数器,不会产生触点输出。

●高速计数器比较时(DHSCS、DHSCR、CMP等),当比较值为正数时,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大于等于比较值时输出位被置位或被复位;当比较值为负数时,高速计数器的当前值小于比较值时输出位被置位或被复位。

●高速计数器只能在计数器没有驱动的情况下,使用RST指令清零计数值,不能使用批量复位ZRST指令。

10、 程序应用

功能:启动按钮(M0)按下,旋转电机(Y0)运行,当旋转圈数到达设置值时停止旋转电机,然后蜂鸣器(Y1)以0.5秒得电0.5秒失电的节拍鸣叫5次,然后再次启动旋转电机运行,如此往复。按下停止按钮,旋转电机、蜂鸣器全部停止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