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主要参数切片设置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2021-12-07):
我们通过使用建模软件可以设计出自己想要的模型,当然也可以在3D模型素材库中下载心仪的模型。然而,在正式3D打印之前,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操作,即切割模型。3d打印机切片软件中有很多相关的设置参数,搞清楚这些基本设置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应用3D打印。

说到切片软件,有3D打印机的小伙伴都知道,在使用机器打印物件时,切片软件中的参数设置很重要,毕竟每台3D打印机都不同,材料也会有所不同,模型也会不同,因此,机器和材料需要不同的设置才能获得良好的打印质量。接下来云图创智就将介绍切片中哪些是重要的参数设置。

从平台温度、打印温度、层高以及填充4个方面和大家解析:

温度设置
在所有的问题中,关于温度的问题是最多的,那么温度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呢?温度分为打印温度和平台温度,下面我们分别了解一下:
1、打印温度,打印温度指的是喷头加热的温度。在购买耗材时,可在耗材上看到所推荐的温度区间,根据推荐设置喷头温度。比如挈风自己工厂生产的高纯度的PLA的推荐温度是180-210,特种PLA一般都会比普通PLA要求温度高,因为添加物一般都比PLA熔点高。而对于受潮、旧置、杂质多的PLA耗材,则需要稍许提高温度。

2、平台温度,PLA在低温加热时会处于玻璃态弹性,加热能让PLA紧贴平台达到稳固效果。当达到70度上下时,打印模型的延边底垫等都会具有很高的玻璃态弹性(即柔性),因此会使模型稳定性下降,推荐温度为50-60度区间。
平台的温度来源于平台下方内侧的加热块热源以及导热性好的铝基板导热,因此平台中心的实际加热温度会低于显示温度。在外部环境较冷的情况下,需要提高平台温度。

模型效果设置
1、模型层高,对于模型来说,最直接影响其表面打印效果的便是层高。层高参数为0.1mm-0.3mm之间,越小则越精细,同时,打印时间也成倍增加,0.1mm层高打印时间是0.3mm的3倍打印时长。
那么如何在精细度和时长上做较好的选择呢?
首先就是对于模型的表面效果要求,如果对模型表面效果要求高则选小层高,反之同样道理。
其次便是细节,假如模型细微的细节非常丰富并且希望呈现出来,则要设置较小的层高。
最后则是水平面的弧度是否较多、弧度是否较大,对于水平面的弧度塑造,尤其是水平面弧度较为平缓时,较大的层高会产生比较明显的阶梯和层纹。对于这种情况要么设置小层高,要么则改变摆放角度。

填充设置

填充的主要功能是作为结构支撑,当填充过小时或者甚至没有填充时,模型越大,在打印壳体时越容易“翻车”,打成一团丝。但同时,填充过高,达到80%甚至100%时,因为耗材的冷缩性,会导致模型的大表面内凹,这种情况在使用ABS等收缩率大的材料时尤为明显。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JGcreat中的填充密度是绝对密度,即哪怕模型再放大或缩小,其网格的大小、网格线距是不变的。这点给我们的启示是,假若打印一个较小的模型,希望有较好的强度时,要设置较大值的填充密度。打印大模型时也可不必因担心模型强度不够而提高密度。

以上是一些比较重要的3d打印机切片软件参数设置,更多3D打印知识可关注【云图创智3D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