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的EtherCAT控制DS5C1参数配置问题

楼主(2021-12-07):
第一次使用信捷

          我的硬件配置为:XDH-30A16L和DS5C1伺服1台,走EtherCAT控制。

           我的要求为,1、当伺服以一定的速度旋转时,在某个时刻负载加大,当负载加大到设定扭矩时伺服停止旋转。

                                 2、当伺服以一定的速度旋转时,在某个时刻负载加大,当负载加大到设定扭矩时伺服反向旋转。

请问需要设置哪些参数?选择哪种控制模式?模式选择里面的“轮廓”是什么意思?

如果使用脉冲控制能否满足以上需求?

网友A(2022-01-15):
走总线的话可以读取到扭矩的数值,自己的程序里面写好控制。脉冲控制我就不清楚了,没用过DS5C1。

网友B(2022-09-29):
看3楼,可以参考

网友C:
总线都还不会 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