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 v 5.5报错不兼容 ,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1-12-07):
第一次用step7 ,兄弟们知道这三个个问题怎么解决吗?

第一个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安装的问题,需要下载补丁,但是我一脸蒙,有知道怎么弄的兄弟们?

第二个问题:兄弟们知道这个写保护怎么取消掉吗?

第三个问题: 怎么快速的知道我的I/O点属于哪个模块 例如从图1 直接转到图2 ,

网友A:
1、提示需要安装Protool软件,该软件用于西门子早期触摸屏的编程,最后的版本是ProTool V6 SP3,只能工作在XP系统上。

2、连线你的PLC-〉在菜单PLC--〉访问权限--〉设置中键入访问权限密码,修改。

3、无快速方式。

HAVE FUN!

网友B:
1、安装早期的Protool,

2、需要原始密码,连线PLC后修改,

3、只能慢慢找,没有快速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提示需要安装Protool软件,该软件用于西门子早期触摸屏的编程,最后的版本是ProTool V6 SP3,只能工作在XP系统上。2、连线你的PLC-〉在菜单PLC--〉访问权限--〉设置中键入访...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安装早期的Protool,2、需要原始密码,连线PLC后修改,3、只能慢慢找,没有快速方式。...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