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怎么把已经划到图里的原件加入部件库

楼主(2021-12-08):
比如说这些原件我在图里画好了,但是没在部件库里,那么怎么添加进去。谢谢!

网友A:
右键,创建

网友B:
你创建一个符合宏就可以了

网友(2022-03-22):
引用 网友B:
你创建一个符合宏就可以了



大神,你还记得你之前发过一个创建自己的部件库的贴吗,感觉和那个差不多

网友:
首先把你的元件做成窗口宏,之后在工具->部件->管理 里面左侧的栏目里面右击新建,填写好技术参数,之后关联你建立的窗口宏。

之后就可以直接插入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