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制动

楼主(2021-12-08):
我用ACS580变频器控制110KW的电动机正反转,加了斩波器NBRA-658和制动电阻2×SAFUR125F500,正转时间大概50S,反转时间10S。变频器参数该如何设置,停车方式是选择斜坡停车嘛?加减速时间设置多少合适,想要快速切换正反转,有没有做过的大神指导下,感谢!!!

网友A(2022-01-17):
斜坡停产,不能用自由停车,时间1-5S。过压控制改成禁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