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打包的运行包,安装运行系统时,提示无法启动服务

楼主(2021-12-08):
我在一台没有安装组态王软件的机器上,安装运行包的时候,提示我无法启动服务,是因为电脑没有安装到这两个组态王的服务吗?

然后打开运行系统,显示通讯失败,没有从PLC上读取到数值。

还有就是我之前用的是组态王7.5SP3版本的,在一台没安装组态王的机器上安装运行系统,能够正常运行,是有安装到组态王的两个服务的。

现在改用组态王6.55版本的,工程打包都是一样步骤没有改变过。在没安装组态王的机器上,安装运行系统的时候,却是会提示我Couldn't start service(无法启动服务),在任务管理器上面也没有显示安装到组态王的两个服务。

如果真的是因为没有安装这两个组态王服务,那要怎么安装呢?

网友A:
我看看看看有什么

网友B:
戴思乐致力于研究并开发出先进水处理技术,业务包括:游泳池设备水处理滤料别墅游泳池学校游泳池一体化游泳池设备AFM滤料.........

网友C:
大概率是你找的6.55版本比较特殊,而这两个服务是组态王的核心服务,起不来也很正常,你可以在这一台也装一个组态王,然后启运行试一下。

换win7系统试一试,建议用32为的系统,因为早期的组态王版本适配的是XP或者win7系统。(也许那两个服务只适配win7)

你在网上搜微软常用的补丁包,下载下来然后打一下试试,我怀疑是你系统缺这两个服务运行的补丁。

6.55的非正版网上有很多,但不是都能用的,有些是假的,只是正版删除了提示你授权的窗口,有些少核心文件,反正你要是用在项目上的话后期会很麻烦的,隔三差五的出点小毛病,大部分可以重启解决,实在不行就备份工程重装一遍软件。

强烈建议你找官方下个正版的6.6,联系销售,提供你公司的信息,借用一下加密狗(软件狗),一般组态王能干的活点都不会太多的,6000块钱以内就能解决的(只买运行,开发借用)。

学习的话正版的有两个小时的运行版,开发版64点(包含内部点)完全够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