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 64位双精度浮点数计算!!!

楼主(2021-12-08):
ab plc中接收到一个64位双精度浮点数据由4个int构成,现在需要将这个数据扩大一千倍,并用4个int转发出去,求解!!!!!

网友A:
ab plc中接收到一个64位双精度浮点数据由4个int构成,现在需要将这个数据扩大一千倍,并用4个int转发出去,求解!!!!!
=======================
AB具体什么型号的PLC?是否支持64位浮点数?
扩大1000倍,那你给原始浮点数乘以1000.0就是了,然后转换为64位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