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结构编程请教

楼主(2021-12-08):
如题,下面图片所示,我一编译就出现这种提示,怎么才能去掉呢?

网友A:
TOOL菜单下选择Options,在随后的对话框中选择compile,点击其中的Output Result,确保Display the Use status Notification of  Automatic-Assign Device in Output Result选项没有勾选,然后OK确认,之后重新编译,你会得到你要求的效果。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