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和水PID控制方法

楼主(2021-12-09):
目前遇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发挥工控圈朋友的智慧,帮忙解决这个问题。问题大概描述如下:我这个设备是压缩空气和水进行配比平衡呢,大概意思就是通过压缩空气进入量的多少来控制水流量的大小。这里水泵是定频的,都是固定的流量和压力,空压机也是定频的,启动稳定后是固定的水流量,压力,固定的气流量和压力。现在唯一想调节的是给空压机出气口加一个比例调节阀来控制空压机出口压力,通过控制气体压力大小来控制水流量的大小。就是压缩空气和水同时混合进一个管道里,压缩空气进去的多了水自然进去就少了,水进去少了压缩空气进去就多了,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比如我设定水流量是2500L/MIN,因为水泵是定频的,刚开始可能水流量是5000L/MIN,这时候为了让水流量降到2500L就必须加大压缩空气的压力和 流量进入管道,过程中可能出现水一会大,一会儿小,这时比例阀门就频繁的开启和关闭,导致空压机不停的加载和卸载,这样肯定是不可以的。怎么可以让这个过程不震荡,就是水均匀从5000L/MIN降到2400L/MIN,空压机固定不卸载,比例阀PID控制平稳,不震荡。压缩空气比例调节阀可以加其他控压或者泄压措施,但必须要过程平稳,通过程序实现控制也是可以的,目前发现老外的设备就是一个压缩空气调压阀,没有发现其他设备,人家可以控制的很稳定,水从5000L均匀降到2500L,压缩空气稳定的固定在一定范围内,没有震荡过程。大神们分析下,这个怎么做到的,求贡献智慧。谢谢。

网友A:
单纯的从运动控制理论上来说:

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空气的惯性导致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比例调节阀已经到达合适位置了,但是气压由于空气的惯性没有及时补充上来。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理论上有几种解决办法:

1,换件儿,换一个能够更快改变气压的比例调节阀,提升执行机构本身的响应速度(我本身作运动控制,对过控了解不多,不知道这点能不能实现);

2,限积分,PID作积分限幅或者在FE小于一定值时再启用积分器,牺牲一定的稳态精度来减小惯性迟滞带来的系统超调;

3,引入串级PID控制,将比例调节阀的开度、转动速度甚至转动加速度一并引入反馈行程3~4串级控制回路,提高比例调节阀的性能(同1,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这点,但理论上这样可行);

4,在基础PID或者串级PID的基础上再引入前馈控制,如果真是因为被控量惯性导致的,建议引入vff和aff,以调整惯性及动态跟随特性。

以上是运动控制过程中我知道的能够削弱被控量惯性的几种方法。其中前两种基本可以保持原有硬件;后两种对下位机的控制频率、传感器的数据稳定性、采样频率、准确性都有要求,且与需求呈正相关:需求有多高下位机和传感器就要有多好。

网友B:
比例阀控制开口大小而不是开闭,它改变的是流量而不是压力,很努力看了,真没看明白你的控制的目标是什么。

网友C:
  1. 个人觉得压力取源部件是不是安装在合适的位置?如果是处于设备开发阶段,我觉得用2个压力取源部件安装不同地方看看控压曲线分析分析

  2. 不考虑成本的话,出气口那能不能大管与小管并联控制(2个比例阀),采用分层PID控制,这个化工用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压力取源部件是不是安装在合适的位置?如果是处于设备开发阶段,我觉得用2个压力取源部件安装不同地方看看控压曲线分析分析不考虑成本的话,出气口那能不能大管与小管并联控制(2个比例阀),采用分层PI...



如果追求过程控制平稳,如果对反馈值进行滑差处理以及平方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例阀控制开口大小而不是开闭,它改变的是流量而不是压力,很努力看了,真没看明白你的控制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压缩空气泡沫灭火系统,泡沫和水的比例3%,压缩空气和水的比例为7:1,比例调压阀就是调节压力的,安装在空压机的出口,因为空压机是定频的,所以为了调节压缩空气的压力是为了控制水的流量大小。原理就压缩空气进去多了水就少了,压缩空气进去少了水流量就大了。水,泡沫,压缩空气在混合仓混合形成压缩空气泡沫。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压缩空气比例调节阀开合度震荡比较大,导致空压机不停的加载卸载,现在就想找个方法,让这个比例调节阀开关比较稳定,少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万无畏"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个人觉得压力取源部件是不是安装在合适的位置?如果是处于设备开发阶段,我觉得用2个压力取源部件安装不同地方看看控压曲线分析分析不考虑成本的话,...



详细说来听听,具体怎么控制。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纯的从运动控制理论上来说: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空气的惯性导致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比例调节阀已经到达合适位置了,但是气压由于空气的惯性没有及时补充上来。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理论上有几种解决办法:1,...



感谢辛苦回答,没有太明白具体操作过程,因为同样的设备,老外的控制就很稳定,感觉没有调节的过程。就是一条平滑斜线下来直接成水平直线了,没有震荡这个过程。可能我描述的不是太清楚,其实就是PID控制,人家直接启动就是稳态,没有波动的这个过程。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压力取源部件是不是安装在合适的位置?如果是处于设备开发阶段,我觉得用2个压力取源部件安装不同地方看看控压曲线分析分析不考虑成本的话,出气口那能不能大管与小管并联控制(2个比例阀),采用分层PI...



这个设备是模仿的,取源部件就在混合室里面,就一个,没有两个。比例阀目前就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雪夜守护者"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单纯的从运动控制理论上来说: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空气的惯性导致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比例调节阀已经到达合适位置了,但是气压由于空气的惯性没有及...



https://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a_id=1720588&b_id=50&s_id=0&num=46#anch

网友C:
你好,你可以参考这个项目的PID控制思路,

  1. 前提是你必须对你现有的气液混合系统,压力与流量之间的关系有清晰的实验记录值,先线性调节,稳态后去记录有关数据,然后分析分析

  2. 两者的响应关系是不是迟滞或高响应,你需要去分析,这对采样周期是有要求的

  3. 一来就PID,没了解其相关系统的特性曲线关系,不可能能实验出合适的系数,建议先PI或者PD去调节,去记录有关数据先,自己分析分析

网友D:
简单问题,最多是个串级调节(2级PID)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单问题,最多是个串级调节(2级PID)



具体怎么个串级法?

网友E:
6具体怎具体怎么个串级法?么个串级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雪夜守护者"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单纯的从运动控制理论上来说: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空气的惯性导致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比例调节阀已经到达合适位置了,但是气压由于空气的惯性没有及...

PID的参数很有讲究,和被控系统的特性有关。现在来看极有可能PID的参数不合适,尤其是积分时间相差太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雪夜守护者"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单纯的从运动控制理论上来说:我觉得有一种可能是空气的惯性导致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比例调节阀已经到达合适位置了,但是气压由于空气的惯性没有及...

在PID设计的时候,首先搞清楚哪个是被控变量,哪个是调节变量,就可以了,应该不难。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F:
被控变量就是水流量,调节变量就是空气调节阀。比例作用不要太强,积分作用要合适。

网友G:
控变量就是水流量,调节变量就是空气调节阀。比例作用不要太强,积分作用要合适。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控变量就是水流量,调节变量就是空气调节阀。比例作用不要太强,积分作用要合适。...

应该是被控变量就是水流量,这里有一些技巧的,看楼主理解了没有。

网友H(2022-01-09):
应该选择比值控制才能达到目的,不知有没有流量计? 你也把调节阀安装在压缩空气上了, 其就是从动量, 水就是主动量了;由于只有一个调节阀只能采用单闭环比值控制。

网友I:
老外的设备很有可能是纯机械式控制。

打个比方,机械凸轮和电子凸轮你都了解过吧?机械凸轮控制非常圆滑,直接用弧度面曲线面流畅的拨动调节连杆。而电子凸轮还得经过计算机计算,然后驱动电气执行部件去执行机械动作,如果执行部件运动精度不高,哪个凸轮走的还真不如机械凸轮圆滑!

网友J:
你这个比较有意思,认真分析问题,你这个有两个变量,你想两个都控制显然很难达到平衡状态。你只能放弃一个去控制另外一个,被控量间接的会去影响另一个变量,最终达到一个稳态。

个人建议放弃空气流量控制,去控制水流量。因为你控制空气,水会震荡,导致你空气压力就会震荡,如果你用空气压力作为反馈,那你这个反馈是震荡的,所以会导致你的调节跟着震荡,即使达到稳态也是一个无阻尼震荡的稳态。

控制水流量则可以避免上述问题,因为水不容易被压缩,举个例子,童年玩过注射器吗,你用手堵住注射出口(不带针头哦)如果里面是空气,你挤压注射推杆的时候是不是会比较轻松,而且非常有弹力,说明空气更容易压缩;然后你再注射器里抽一些水,再去挤压,是不是就不太能挤压动了,说明水和空气相比,水更不容易被压缩。再回到你的问题,你控制水流量就相当于控制注射器的活塞,用水去推空气,这样就不会容易震荡。水量大了,空气会被挤压,反应腔内压力升高对应的压缩机(采用恒压控制)就会休眠待机,水量小了,反应腔内的空气压力会降低,空压器会补压,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国外的设备就是这么控制的。

所以你的问题是你选错了控制对象,控制对象是水流量,被控量是反应腔内压力,被控对象是空压机(恒压控制)。你控制水流量去影响反应腔内的压力,这个压力是空压机(恒压控制)的反馈,这个压力的变化会自动调节空压机的频率,所以你的调节手段是调节水流量,目的是让反应腔内的压力发生变化(此处的压力变化就是你想要的气水比例),从而影响空压机的工作频率。最终达到的目的是反应腔内的压力恒定。

网友I:
1、PID完全可以实现高精度比例调节,如果水流变化并不迅速,是缓慢增加或者缓慢减少的,PID控制一样能稳得一逼像一条直线一样。

2、研究老外的设备,首先要研究设备的运行工艺,研究完工艺,才能研究控制工艺的原理,包括机械和电气控制。然后才能自行仿制出来。

在自动化控制领域,一般来讲,没有实现不了的设备控制工艺,只有去实现了成本划不划得来!

哪怕你的要求极端的高,比如你一定要求控制系统的PID控制,平稳得像一条直线一样不能随意的波动,那么PID的设置精度就要高一点,包括传感器采样精度,执行器执行精度等等,当然,变化量也必须控制它的波动率,不能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超量的波动,比如瞬时飙升或者瞬时暴跌式的变化,比如你的水流量。

网友I:
引用 楼主:
"hulx"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比例阀控制开口大小而不是开闭,它改变的是流量而不是压力,很努力看了,真没看明白你的控制的目标是什么。...】进行回复:        ---...

分享一个案例,用西门子的S7-1200控制器,软件用西门子的TIA V16(博图软件)编制控制程序。

http://bbs***/archive.aspx?ID=489014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选择比值控制才能达到目的,不知有没有流量计? 你也把调节阀安装在压缩空气上了, 其就是从动量, 水就是主动量了;由于只有一个调节阀只能采用单闭环比值控制。...



详细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选择比值控制才能达到目的,不知有没有流量计? 你也把调节阀安装在压缩空气上了, 其就是从动量, 水就是主动量了;由于只有一个调节阀只能采用单闭环比值控制。...



流量计有的,水流量计是有的,空气流量计有,但是没有参与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控变量就是水流量,调节变量就是空气调节阀。比例作用不要太强,积分作用要合适。...



具体是怎么个控制方法?感谢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H(2022-03-11):
引用 楼主:
"xxkj" 的回复,发表在20楼        对内容: 【应该选择比值控制才能达到目的,不知有没有流量计? 你也把调节阀安装在压缩空气上了, 其就是从动量, 水就是主动量了;由于只有一个调节阀只能...

水流量经比值运算后的输出作为从动量控制器的给定值,PID按照设定的比值系数K跟随水流量变化,确保水和空气两者之间的比值一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xxkj" 的回复,发表在20楼        对内容: 【应该选择比值控制才能达到目的,不知有没有流量计? 你也把调节阀安装在压缩空气上了, 其就是从动量, 水就是主动量了;由于只有一个调节阀只能...

有了这两台流量计, 就具备了进行比值控制的条件,如果原来就有PID控制器,只需要再增加个乘法器,如果原来的控制器具有运算功能, 基本不用再增加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