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普源直流电源DP711,Agitek带你了解中国制造

楼主(2021-12-09):
普源DP711为单通道可编程线性直流电源,是为需求成本更低、尺寸更小的高可靠性电源用户设计的一款基础电源产品,具有低纹波噪声,快速瞬态响应,优秀的电源和负载调节率等特性,并具备强大的定时输出功能以及完备的保护功能。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款直流电源。

普源DP711直流电源

内部结构:

直流稳压电源是能量转换电路,将220V、50Hz的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是构成电子电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多数情况下,直流电源的能量来自供电电网的交流电,其功能就是把交流电压转变成稳定的直流电压。

直流电源的输入为220V的市电电压,一般情况下,所需直流电压的数值和电网电压的有效值相差很大,因此需要通过电源变压器降压后,再对交流电压进行处理。变压器副边电压有效值取决于后面电路的需要。实际中也可以不采用变压器,而采用其他方法。

变压器副边电压通过整流电路,将交流电压转换为直流电压,即将正弦波电压转换为单一方向的脉动电压。由于整流后的电压均含有较大的交流分量,会影响负载电路的正常工作,还不能够直接运用。

为了减少电压的脉动,需要通过滤波电路(电容)进行滤波,使输出电压变得平滑。理想情况下,应将交流分量全部滤掉,使滤波电路的输出电压仅为直流电压。然而,由于滤波电路为无源电路,所以接入负载后将影响其滤波效果。对于稳定性要求不高的电子电路,整流、滤波后的直流电压可以作为供电电源。

交流电压通过整流、滤波后虽然变为交流分量较小的直流电压,但是当电网电压波动或者负载变化时,其平均值也将随之变化。稳压电路的功能是使输出直流电压基本不受电网电压波动和负载变化的影响,从而获得足够高的稳定性。

开关电源是利用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控制开关晶体管开通和关断的时间比率,维持稳定输出电压的一种电源。开关电源一般由脉冲宽度调制(PWM)控制IC和MOSFET构成。

写在最后:

在开关型稳压电路中,其开关工作在开关状态时,管子在截止和饱和两种状态下交替工作,由三极管的知识可知,当三极管工作在截止状态时,虽然管子的压降大,但流过管子的电流几乎为零;当管子工作在饱和状态时,流过管子的电流大,但管子压降近似为零。所以当调整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时,本身的功率极低,在输出功率相同的情况下,开关型稳压电源比串联型稳压电源的效率高,一般可达85%左右。由于其自身消耗小,有时连散热片都不用,再则开关电源一般都没有笨重的工频变压器,这些都极大地降低了它的重量和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