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华电子外测液位计探头安装条件及安装位置解析

楼主(2021-12-09):
外测液位计测量探头安装条件
每台仪表至少配备一个液位探头和一个校准探头(液位探头线长10m,校准探头线长15m,可定制最长30m),两个测量探头可互换使用。

液位探头安装:
1、应尽量远离进料口,避免液位冲击;
2、避免在易沉积杂质的地方安装,影响测量信号;
3、测量探头垂直方向150mm范围内不能有挡板、漏板等遮挡物,阻碍测量信号;
4、校准探头球罐一般安装在赤道位置,立罐距离罐底1.5m位置,卧罐半径位置。

测量探头接线:
1、测量探头线缆为同轴屏蔽线缆,芯线为正极,屏蔽层为负极;
2、接线完成后,原则上建议请不要剪断多余线缆,以便日后维护。

主机安装:
2寸立管,建议高度1.2m。或者仪表保护箱,建议尺寸H800×W600×L500mm

管线敷设:
符合防爆要求的前提下做好防水措施。防止管线存水导致主机和测量探头进水。

基本工具:

砂纸或电动打磨工具、十字螺丝刀、小活动扳手。

外测液位计如何选择安装位置?

1.卧罐
观察卧罐两端基础高度是否水平, 如果两端高度不相等, 液位探头位置应确定在高端。
若是顶部进液, 底部出液的工艺情况(常见), 液位探头安装位置应选在远离进液口的一端。
若是顶部进液, 顶部出液的工艺情况, 液位探头安装位置应选在进液口下端的附近(沉积物较少)。
测量探头(液位探头、校准探头)安装位置对应的罐体内部不能有横向隔板,漏板,热交换管道。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2.球罐
液位探头位置远离进料口,可以考虑安装在底部人口上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3.立罐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点击查看原图大小

网友A:
        中国==越南           门对门进出口报关报检       180-2696-8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