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根密封位磨损怎么办?这种方法简单又好学

楼主(2021-12-09):
  机械密封是一种旋转机械的轴封装置。机械密封等设备由于长时间大扭矩机械运动,齿轮箱啮合间隙变大,造成较大的噪音及设备振动。加之密封部位长期处于高速、高温状态下运行,密封位磨损渗漏油情况时有发生。

某企业多台洗浆机盘根密封位磨损,因正值企业生产高峰,迫切需要一种快速的维修方法。而磨损的主要原因有:

  1.填料太硬或夹杂颗粒杂质,长期运转造成轴的磨损。试验证明,石棉填料对轴(阀杆)的磨损最严重;

  2.盘根式密封填料是允许滴漏的,每分钟在30滴左右都是必须的,因为这是为了润滑和降温,也是为了防止盘根磨损。

  基于以上背景和原因,建议采用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快速维修,该技术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拆卸,仅对修复部位拆卸即可,不仅为企业缩短了修复周期,而且节省了大量修复成本;最后在设备正常保养的前提下,其修复后的使用寿命甚至高于更换新部件的使用寿命。具体修复密封位磨损的过程如下:

  1. 磨光机安装刺轮打磨修复表面;

  2. 磨光机更换砂轮片打磨修复表面;

  3. 无水乙醇清洗修复表面;

  4. 按比例调和并涂抹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沿基准刮研,随后等待材料固化;

  5. 固化以后,清除多余材料,再次调和并涂抹材料,涂覆在修复表面,沿基准刮研,保证修复表面的光洁度;

6. 材料固化后,打磨清除多余材料修复完毕。

  洗浆机盘根密封位日常维护建议:

  1.润滑部位润滑脂(油)充足;

  2.设备运作是否正常,无噪音及过热状况;检查安全防护装置齐全、可靠,保证工作台面清洁;

  3.检查有无漏油状况;

  4.传动机构运作是否情况,各部位紧固螺栓无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