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7 图表的问题

楼主(2021-12-09):
方块中是放公司名称的位置   小了  放不下怎么办,谢谢!!!!

网友A:
换个公司能解决哦!

网友B:
修改图框

网友C:
主数据-国框-打开,找到你用的那个图框,修改图框内的间距或修好公司名称占位符文本的格式调整字体大小

网友C:
主数据-框-打开,找到你用的那个图框,修改图框内的间距或修改公司名称占位符文本的格式调整字体大小

网友(2022-02-19):
 主数据-框-打开  改图框  或者改一下公司名称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