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机电源线和编码器线反着装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10):
西门子电机型号:1FL6042-1AF61-0AA1电源线和编码器线反着装是什么原因

如图电源线和编码器线一前一后,可以调换到同一方向吗

网友A:
你带上线头以后试着掰一掰,这种头应该是能掰动,全向后出线或者全向左/右出线都可以,有点费劲,但别上家伙,就徒手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带上线头以后试着掰一掰,这种头应该是能掰动,全向后出线或者全向左/右出线都可以,有点费劲,但别上家伙,就徒手掰...

插座明显是用螺丝固定的,中间没有活动的部分,至少电源线上没有,应该是掰不动的。

我喜欢这个设计!和用户强调多少次编码器线和电源动力线要分开走线,都不如直接改变电机和驱动器上的出线角度效果好。

这也就是西门大官人,国产伺服那个敢这么设计,一定被人骂死,根本卖不出去。

网友C:
人家这个西门子电机的接头的角度和方向是可调整的。

网友D:
我可以重新給做一条

网友E(2023-07-07):
这个是可以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