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起止扭晃的原因及处理办法

楼主(2021-12-10):
起重机是大家作业中经常使用的器械,毕竟起重机可以为人们作业减少不少的气力。但是在使用起重机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摇晃的现象,那么,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呢?

起重机起止扭晃对起重机的影响

1、加速传动部分零件磨损。由于车体扭晃,两侧车轮随之作相应的转动,从而使车体的传动部件受到多次的反复冲击,加速齿轮和键等结合零件的磨损。严重的扭晃 还有将传动轴扭断的危险。

2、使桥架变形。由于桥架在同一时间一侧超前,一侧滞后,而在回弹的一瞬间,超前一侧却滞后,滞后一侧即超前。这样前后振荡扭晃,使桥架与横梁连接处产生塑性变形或开裂。

起重机起止扭晃的处理办法

1、某一车轮转动不灵。因固定车轮轴承座的垫板不正使轴承卡紧不灵活,停车时该轮先停。

2、车轮结合键松动。

3、传动件产生磨损间隙。如齿轮联轴节的齿轮和减速器的齿轮及其结合键松动,传动轴的连接螺栓(铰制孔螺栓〉与孔的间隙磨大。

4、分别驱动的起重机,两台电动机参数不配套,造成不同步。

5、分别驱动的起重机两侧制动器的制动力矩不一致,停车时一个制动轮已停住,另一个还在继续转动。

6、两个抱闸松紧相差太大。

网友A(2022-01-12):
起重机是大家作业中经常使用的器械,毕竟起重机可以为人们作业减少不少的气力。但是在使用起重机的时候,往往会出现摇晃的现象,那么,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理呢?室内泳池它们通常用于冷却室,电气柜或其他水冷温度不必精确且恒定的地方。泳池设备水处理滤料afm滤料别墅泳池,起重机起止扭晃的处理办法,某一车轮转动不灵。因固定车轮轴承座的垫板不正使轴承卡紧不灵活,停车时该轮先停。车轮结合键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