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怎么绘制对称图形?CAD镜像快捷键应用技巧

楼主(2021-12-10):
有些CAD新手在绘制图纸的过程中,不知道怎么画对称图形,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调用CAD镜像快捷键命令即可快速绘制对称图形,下面就和小编一起来了解一下浩辰CAD软件中CAD镜像快捷键命令的相关使用技巧吧!

CAD镜像快捷键命令:

浩辰CAD软件中CAD镜像快捷键命令是:MIRROR(简写:MI),其主要用于绘制对称的图形。

菜单位置:【修改】—【镜像】。如下图所示:

CAD中绘制对称图形的操作步骤:

打开浩辰CAD软件后,在命令行输入CAD镜像快捷键命令:MIRROR(简写:MI),按回车键确认;接着根据命令行提示选择需要镜像的对象。如下图所示:

根据命令行提示指定镜像线的第一点,或输入S,选择镜像线。如下图所示:

然后根据命令行提示指定镜像线第二点,即可完成对称图形的绘制。如下图所示:

到这里关于浩辰CAD软件中通过CAD镜像快捷键命令来绘制对称图形的相关操作技巧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各位小伙伴在以后的CAD绘图中如果需要绘制对称图形的话可以参考本篇教程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