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画面上加上一个普通开关来控制PLC

楼主(2021-12-10):
VKJ H

如上图。我已经学会 了如何示增加开关画面了。但是还不知道,怎么自定意。来控制PLC。好像是不是还要加什么节点什么的。我刚学。有好多不懂还请大神帮帮我。谢谢了。

网友A:
你这说法太笼统了,怎么叫控制PLC?就是连接上PLC的变量,然后改写它的数据就行了吗?

这是最基本的功能啊!

网友B:
1、可以通过 调用 工具中的“按钮”,来实现 对相应 I/O点的控制,比如PLC程序中,M100.1是在PLC程序中,是控制PLC的 相应动作的,那么在 按钮中 来关联M100.1的点(在变量关联设置里面),使其等于0、或者1 、或者其他数据;

2、也可以自己画个按钮、或者点位图,来关联 上面的M100.1,来实现相应的IO值切换;

https://wenku.baidu.com/view/5c815d828762caaedd33d40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