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0Ucpu的cc-link通讯可以用什么代替吗

楼主(2021-12-11):
我最近在摸索这一块的东西,想请教一下各位,

这个Q系列的plc和三菱的fx3u系列这么进行cc-link通讯呢,

我除了需要准备Q00UCPU之外还有QJ61BT11N通讯模块和fx3u-48plcz之外我还需要准备什么东西呢,还

请各路大神指点。!!!

网友A:
FX3U-64CCL就是FX3U做CC-LINK从站的专用模块,与Q系列通信正常都是做从站。那个16CCL是做CC-LINK主站专用模块,反正Q系列与FX3U通信,理论上做主站或者从站都可以正常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