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时快速修复回转窑液压挡轮轴磨损故障

楼主(2021-12-11):
  现在许多水泥熟料生产线所用都是带有液压挡轮的,而液压挡轮轴在长期运转中,经常会受到磨损故障,那么遇到这种问题时该如何快速解决呢?

某水泥企业在巡检3000t/d级水泥熟料生产线配置的回转窑液压挡轮装置时,发现轴承体有过热现象。发现轴与轴承配合出现磨损间隙,导致过热及轴磨损问题。轴承型号有23052-E1、29434-E1、24160-E1,磨损0.3-0.6mm。

  造成回转窑液压挡轮轴磨损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轴承位易出现金属疲劳,导致轴承内圈和轴的配合面由过盈配合变成间隙配合;

  由于发现不及时导致轴承内圈与轴出现相对位移,进而导致轴承位表面加剧磨损;

  轴承运行保养不到位也是导致轴承位磨损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传统维修经验,回转窑液压挡轮轴磨损部位将进行堆焊后车削加工修复,恢复轴承位原设计尺寸精度,修复时间将在好几天以上。鉴于此,企业尝试采用了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现场修复技术对该轴承位位置进行了修复处理,只花费了4个小时就恢复了生产。

  回转窑液压挡轮轴承位磨损修复过程如下:

  1、将轴承位磨损的表面油脂碳化处理,用工具将修复部位打磨粗糙;

  2、用无水乙醇清洗干净打磨的金属表面;

  3、调和SD7101H材料,直至均匀无色差,然后涂抹在修复部位;

  4、在轴承内圈刷涂SD7000脱模剂,避免粘连;

5、材料固化后修复完成,热装轴承并紧固。

  回转窑保养维护建议:

  各使用厂根据回转窑使用和维护情况编制大、中、小修计划。重点放在小修和中修。检修工作可借停窑更换窑衬时进行,只有检修传动装置才允许在砌砖工作结束后进行。但也应在短期内迅速完成。对于大修则需要较长时间,这时需要换窑的所有损耗零件,检查并调整整台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