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齿轮的脉冲当量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1-12-11):
一个齿轮和齿条作传动结构,齿轮的齿和齿条吻合齿是斜的怎么计算周长和脉冲当量

网友A:
不要管它是斜齿还是直齿,就看齿轮走一圈移动的距离或者角度就行了

网友B:
我一般喜欢按斜齿轮一边(左边或右边)一个面的齿数来计算。

网友C:
走一圈的距离L=模数*齿数*π/0.9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