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全局标签导出

楼主(2021-12-11):
请教一下有知道三菱FX5U全局标签怎么导出给威纶通触摸屏的吗?

网友A:
鼠标单击右键

点击导出至文件

网友B:
单有标签还不行的,必须关联上位元件或者字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单击右键点击导出至文件



需要绑定地址吧

网友C:
看帖回复,是美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帖回复,是美德

网友E(2023-03-12):
纯标签不绑实际地址的要用三菱的高级软件才行,绑定实际地址的假标签可以按楼上操作

网友F(2023-04-25):
三菱自己的GOT触摸屏能导入纯标签的地址不?

我只玩过欧姆龙的纯标签导入伟伦的,三菱纯标签好像不能导入维纶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三菱自己的GOT触摸屏能导入纯标签的地址不?我只玩过欧姆龙的纯标签导入伟伦的,三菱纯标签好像不能导入维纶吧...



都告诉你要用高级软件iQ-Works了  Works3不能导出纯标签

网友G(2026-01-19):
哪个高级软件?可以导出FX3U,5U,Q系列的这些纯标签吗?不用分配软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