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7端子图表短链接

楼主(2021-12-12):
请问我这些是不是表示端子之间短接了呢,是不对的吧,那么怎么调的呢,谢谢!!!

网友A:
其实画图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得搞清楚了,不要按照教程弄出个四不像的东西,到时候配柜子的老师傅天天打电话问这问那。

我以前也是导出端子图表什么的东西,以为很专业,实际上很SB的,要结合国内的情况适当的调整你出图的方式,国内大部分用的还是CAD,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弄出个适合国内市场的图纸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

原理图,设备连接图等EPAN画是非常好用的,端子图还用CAD的那种画法是非常直观的。

作图没有标准,直观明了的告诉读图者,你画了什么,要干什么等等就可以了。

网友B:
查看端子排管理器和原理图的连接线,调整三叉的来去方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