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蓝台公交GPS定位自动报站器数据生成器软件

楼主(2021-12-13):
一、功能描述

1.gps定位自动报站;起点、终点开机自动切换上下行;中途断电记忆上下行状态。

2.手动报站。

3.同时拷贝多条线路(多99条线路),可自由切换线路

4.车辆转弯提示语播报。

5.车辆超速提示语播报,可对不同的多个任意区段设置不同的限速值。

6.整点报时。

7.可选择分时段(三个时间段)启用外喇叭播报。

8.4条服务语(含1条转弯提示语,3条自定义服务语)手动选择播报。

9.自动同步gps时间显示。

10.前置标准usb接口,可直接插入u盘或使用usb直连线连接pc,更新语音及gps线路数据(语音及gps线路数据由上位机软件制作生成),高速传输(一般一条线路的语音和数据只需十几秒);可一次拷贝多条线路,由上位机软件制作生成语音及gps线路数据。

11.语音加密,保证安全性。

12.双色屏及外屏同步显示支持。

13.站节牌led指示报站数据同步。

14.可外接喊话器,内外喇叭分别扩音。

二、控制面板图解说明

按键功能说明:

①键功能:服务语1;指示灯:亮(有gps信号),灭(无gps信号)

②键功能:服务语2;指示灯:亮(上行状态)

③键功能:服务语3;指示灯:亮(下行状态)

④键功能:服务语4(转弯);指示灯:亮(usb设备模式)

⑤键功能:电源开关;指示灯:亮(电源开),闪烁(电源关),灭(无电源)

⑥键功能:+/移站

⑦键功能:-/移站

⑧键功能:完成

⑨键功能:切换(上下行);长按:传输

⑩键功能:重复(上次播放);长按:功能

三、基本操作

1.上电:接通电源,报站器缺省为开机状态,系统进入初始化过程,数码显示屏将显示当前线路号(h开头表示空调车,l开头表示普通车),继而显示当前时间。初次上电,gps模块将会有1到5分钟的搜星时间,当搜索到3颗及以上卫星时,gps开始定位,gps指示灯(灯①)亮,同时数码屏将被同步为gps时间显示。报站器默认显示记忆的上下行状态,当车位于上行或下行起点站时,报站器会根据gps数据自动切换上下行。

2.开关机:正常工作时,按下电源开关(键⑤),报站器关机,同时,电源指示灯(灯⑤)闪烁,再次按下电源开关,报站器开机,电源指示灯(灯⑤)常亮。

3.复位重启:同时按下功能键(键⑩)和切换键(键⑨)系统复位重启。

4.上下行切换:当前为上行时,按下切换键(键⑨),切换为下行状态,再次按下,切换为上行状态。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手动切换上下行。

5.自动报站:当语音和数据正确拷贝到报站器,并按预定线路行驶时,报站器自动报站,数码屏显示当前站序号。

6.手动报站:若报站器无gps模块(无gps型),按下起步键或到站键,播放起步或到站语音,数码屏显示当前站序号。特殊情况下,如gps信号弱或受强干扰时,可选择手动报站,操作同上。

7.服务语:按下相应服务语键(键①、键②、键③、键④),播放相应的服务语。其中键④约定为转弯服务语,其它键可自定义服务语,此项设置在上位机软件制作生成语音数据时完成。

8.重复播放:按下功能(设置)键(键⑩),将重复播放上次播放的起步或到站语音。

9.停止播放:按下完成键(键⑧),停止正在播放的语音,同时数码显示屏上显示e6代码,表示当前的操作被中止。

10.移站:特殊情况下,如gps信号弱或受强干扰时,可能会漏报某些站,此时,可按下+/移站(键⑥)或-/移站(键⑦)向前或向后移站,数码屏显示调整的站序号。

调整方法:若要报第5站到站语音,应将当前站调整到第4站,然后按下“到站”键,将播报第5站到站语音;若要报第8站起步,应将当前站调整到第8站,然后按下“起步”键,将播报第8站起步语音。连续按下“起步”键,将播报上一站起步语音,连续按下“到站”键,将播报下一站到站语音。

11.外设数据同步:长按传输键(键⑨)直到起步/到站指示灯灭,松开传输键,完成外屏及站节牌数据同步。

四、应用

1.进入功能设置

长按功能键(键⑩)进入功能设置,数码屏上显示“f-01”,按+/-键(键⑥、键⑦),预选需要的功能模式,按完成键(键⑧)退出功能设置状态,按功能键(键⑩),进入预选的功能,进行详细设置,不作操作停留5秒左右,将自动退出功能设置状态。

功能模式代码的含义:

f-01:音量设置

f-02:声道设置

f-03:同步gps时间

f-04:日期/时间设置

f-05:usb设备模式设置

f-06:拷贝线路语音/gps线路数据

f-07:显示线路列表,更换线路或删除线路

f-08:导入/导出配置信息文件

f-09:调试模式

f-10:启用/禁用车外音播放

f-11:外音播放启用时段1起始时间设置

f-12:外音播放启用时段1截止时间设置

f-13:外音播放启用时段2起始时间设置

f-14:外音播放启用时段2截止时间设置

f-15:外音播放启用时段3起始时间设置

f-16:外音播放启用时段3截止时间设置

2.音量设置(功能代码:f-01)

进入音量设置后,数码屏显示如“b080”,其中“b”表示左声道,“c”表示右声道,后面紧跟的数值表示音量值,取值范围为0-100,0表示静音,100表示大音量。按切换键(键⑨)切换到左/右声道音量设置状态,按+/-键(键⑥/键⑦)修改音量值,完成后按完成键(键⑧)保存当前设置并退出。

3.声道设置(功能代码:f-02)

此报站器有两个音频输出通道,分别连接到车内喇叭和车外喇叭,通常情况下,车内喇叭连接到一个音频输出通道,车外喇叭连接到另一个音频输出通道。若车内喇叭无声音或者车内、外喇叭连线被交换反接了,可以通过切换声道的办法来解决。

设置方法:进入声道设置后,数码屏显示如“b-75”,其中“b”表示左声道,“c”表示右声道,“a”表示左右声道同步输出,后面紧跟的数字“-75”表示所显示声道的音量值(在此处不可调整,仅作显示,若要调整,请参照音量设置的方法)。按下+/-键(键⑥/键⑦),切换到所显示的声道,这里显示的声道表示车内喇叭使用的声道。若启用了车外音播放功能,则另一声道用于车外喇叭,这时将不能调整到“a”左右声道同步输出。

4.同步gps时间(功能代码:f-03)

进入该功能设置后,等待接收有效的gps数据并自动完成时间同步,不论此时是否接收到有效的gps数据,数码屏都将返回到时间显示状态。若是操作之后才接收到有效的gps数据,在接收到条有效的gps数据后,系统会自动完成一次时间同步。(此功能仅在有gps信号,但时间不正确的情况下使用。系统每次是上电,接收到有效的gps数据时都会自动同步一次时间)

5.日期/时间设置(功能代码:f-04)

进入该功能设置后,数码屏先闪烁显示“年”,此时按下+/-键(键⑥/键⑦)调整“年份”;按下切换键(键⑨),数码屏闪烁显示“月”,此时按下+/-键调整“月份”;再次按下切换键,数码屏闪烁显示“日”,此时按下+/-键调整“日期”;再次按下切换键,数码屏显示“星期”(星期不可调整,由前面设置的年/月/日自动计算得出);再次按下切换键,数码屏显示“时间”,并闪烁显示“时”,此时按下+/-键调整“时”;再次按下切换键,闪烁显示“分”,此时按下+/-键调整“分”;如此循环,当设置完成后,按完成键(键⑧)保存当前设置并退出。

6.usb设备模式设置(功能代码:f-05)

进入该功能设置后,灯④亮,其它灯灭(电源灯除外),此时,可用usb直连线一端连接报站器前置面板的usb接口,另一端连接到电脑(pc)的usb接口,电脑(pc)会将报站器内置的存储卡识别为一个可移动磁盘,可直接操作该磁盘拷贝语音及gps线路数据。(若遇到存储卡故障,可尝试使用此方法格式化磁盘)。操作完成后,在电脑(pc)端弹出或安全删除该移动磁盘,然后按下完成键(键⑧)退出usb设置模式。

7.拷贝线路语音/gps线路数据(功能代码:f-06)

将由上位机软件制作好的线路语音/gps线路数据发布并拷贝到u盘,将此u盘插入到报站器前置面板的usb接口,将功能模式代码调整到“f-06”,按下功能键(键⑩),开始拷贝,数码屏显示“00.00”并开始计时,当拷贝完成时,数码屏显示操作结果代码“00”,表示操作成功,若显示其它代码,则表示操作失败,失败的原因请参考后面的错误代码。后按下完成键(键⑧)退出该功能设置。(注意:完成此操作,只是将数据拷贝到报站器,并未切换到新拷贝的线路,若要切换到新的线路,请参考“f-07”的操作)

8.显示线路列表,更换线路或删除线路(功能代码:f-07)

进入该功能设置后,数码屏上将显示线路号,按下+/-键(键⑥/键⑦)上下翻动到其它线路号(若有多条线路),选择要操作的线路后,按下功能键(键⑩),进入待操作状态,同时数码屏显示“00.00”准备计时,此时,可选择按①键更换线路或按④键删除线路,开始计时,操作完成时,数码屏显示操作结果代码“00”,表示操作成功,若显示其它代码,则表示操作失败,失败的原因请参考后面的错误代码。后按下完成键(键⑧)退出该功能设置,系统会自动重启。

9.导入/导出配置信息文件(功能代码:f-08)

进入该功能设置后,数码屏上显示“1”,按下④键,数码屏上显示“4”,按下①键,数码屏上显示“1”。显示“1”时,表示将从插入的u盘导入配置信息文件,显示“4”时,表示将从报站器导出配置信息文件到插入的u盘,选择相应的操作代码后,按下功能键(键⑩),计时复位,准备执行操作,数码屏显示“00.00”,此时再次按下前面选择的操作代码键(①键或④键),开始执行操作并计时,完成操作后,显示操作结果代码“00”,表示操作成功,若显示其它代码,则表示操作失败,失败的原因请参考后面的错误代码。后按下完成键(键⑧)退出该功能设置,系统会根据情况自动重启(导入配置)或不重启(导出配置)。配置信息文件包含报站器的相关设置信息,如声道模式、音量、是否启用外喇叭,以及外喇叭启用的三个时段的起止时间等。导入或导出的配置信息文件名为config.bin,存放于u盘的根目录下。此操作是为了方便批量设置报站器。

10.调试模式(功能代码:f-09)

进入该功能设置后,首先显示软件当前版本号(如:2.01),停留1秒后,数码屏上显示“1”,此时按下①键,将从串口输出当前gps信息;按下②键,数码屏上显示“2”,将从串口输出相关调试信息;按下③键,数码屏上显示“3”,将切换到调试工作模式(在报站器正常工作时,串口会输出相关调试信息);按下④键,数码屏上显示“4”,报站器进入老化实验模式,开始模拟报站,此时报站器仅响应电源开关键及复位键,其它键将暂时失效。要退出该模式,复位启动系统或关机再开机即可。

11.启用/禁用车外音播放(功能代码:f-10)

进入该功能设置后,数码屏上显示“00”或“01”,“00”表示禁用车外音播放功能,“01”表示启用车外音播放功能,按下切换键(键⑨)可设置启用或禁用该功能。启用该功能后,必须保证上位机软件制作生成的语音包含了车外音播放内容,另外,还要保证启用时段设置正确。按下完成键

(键⑧)保存并退出该功能设置。

12.外音播放启用时段1起始时间设置(功能代码:f-11)

当设置启用车外音播放功能时,才可以进入此项功能设置。进入该功能设置后,数码屏上显示设置的时间,并闪烁显示“时”,按下+/-键(键⑥/键⑦)调整“时”,按下切换键,闪烁显示“分”,按下+/-键(键⑥/键⑦)调整“分”,按下完成键(键⑧)保存并退出该功能设置。

13.外音播放启用时段1截止时间设置(功能代码:f-12)

同上。

14.外音播放启用时段2起始时间设置(功能代码:f-13)

15.外音播放启用时段2截止时间设置(功能代码:f-14)

16.外音播放启用时段3起始时间设置(功能代码:f-15)

17.外音播放启用时段3截止时间设置(功能代码:f-16)

注意:所有设置,均需按下完成键(键⑧)才能保存。操作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错误代码,请参考错误代码一节。

五、错误代码说明

代码说明

00操作成功

13检测到低速usb设备连接事件

15检测到usb设备连接事件,磁盘已经连接

16检测到usb设备断开事件,磁盘已经断开

1fusb存储器操作失败,在初始化时可能是usb存储器不支持,在读写操作中可能是磁盘损坏或者已经断开,请检查sd卡、u盘是否插好或更换sd卡、u盘重试

41指定路径的目录被打开

42指定路径的文件没有找到,可能是文件名称错误,请检查sd卡、u盘的文件是否完整

43搜索到与通配符相匹配的文件名,文件名及其完整路径在命令缓冲区中,如果需要使用,应该打开该文件

81ch374硬件错误,可能需要复位ch374,硬件故障,请报修

82磁盘尚未连接,可能磁盘已经断开,请检查sd卡、u盘是否插好或更换sd卡、u盘重试

83磁盘状态错误,可能正在连接或者断开磁盘

84usb-hub已经连接但是hub端口尚未连接磁盘,可能磁盘已经断开

91磁盘的主引导记录无效,可能磁盘尚未分区或者尚未格式化

92磁盘分区类型不支持,只支持fat12/fat16/bigdos/fat32,需要由磁盘管理工具重新分区

a1磁盘尚未格式化,或者参数错误,需要由windows采用默认参数重新格式化

a2磁盘非正常格式化并且容量大于4gb,或者容量大于250gb,需要由windows采用默认参数重新格式化

a3磁盘非正常格式化并且容量大于4gb,或者容量大于250gb,需要由windows采用默认

b1磁盘文件太满,剩余空间太少或者已经没有,需要磁盘整理

b2目录内文件太多,没有空闲的目录项,fat12/fat16根目录下的文件数应该少于500个,需要磁盘整理

b3指定路径的某个子目录没有找到,可能是目录名称错误,请重新拷贝数据

b4文件已经关闭,如果需要使用,应该重新打开文件

e0命令完成

e1从mcu无回应,超时,ch374初始化失败

e2常在usb端口磁盘已经连接,且ch374初始化完成,vs1003初始化完成

e3常在usb端口磁盘尚未连接,请检查sd卡、u盘是否插好或更换sd卡、u盘重试

e4操作中所涉及的usb端口磁盘尚未连接请检查sd卡、u盘是否插好或更换sd卡、u盘重试

e5无线路文件,请重新拷贝数据

e6操作被人为中断,此错误不用理会

注:绝大多数错误均由sd卡、u盘引起,一般情况下,可以取下sd卡,放到电脑上格式化(fat/fat32均可),然后重新拷贝数据。若是连接外接u盘的操作中出错,可以考虑更换u盘重试。由于设备对sd卡和u盘的要求较高,可能会出现挑卡的现象,也就是说电脑里可以正常使用的sd卡和u盘,有极少数在设备上可能不能正常工作。

软件版本:V4.1

软件下载:https://pan.baidu.com/s/1F8LX5fDhSUYl1GYkg5DGYA 提取码:paja
备用下载:https://pan.baidu.com/s/1FVIi0lnnAw2nGnNKI6pYvA 提取码: smq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