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维修及常见故障-安泰维修

楼主(2021-12-13):
据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所知,检查示波器故障的方法常有直观检查法、电路检查法和对比检查法。直观检查法就是通过看、听、闻来观察示波器是否有断线、虚焊、接触不良、元器件烧焦是否有蜂鸣、焊点打火是否有烧焦的气味、冒烟等情况。电路检查法就是通过测量电源电压、测量整机或局部电路管子的对地电压、加人的信号等方法进行检查。对比检查法则是把有故障的示波器与正常的示波器的电路进行工作点的对地电阻、对地电位、波形情况进行对比检查。现就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就将在工作中所遇到的示波器出现的一例故障为引导,谈一谈示波器维修的方法。

  1 .示波器维修的原则

  1.1 正确识读电路图

  正确读图是示波器维修工作的第一步。“识读”就是根据电原理图全面地认识示波器的内部电路,熟悉电路的工作原理和结构特点,了解信号的产生和传输过程、电流电压的各种变化、各部分的功能及各元件的作用等。

  1.2 分析交流系统

  即用交流等效电路的分析方法绘出交流等效电路,从而辨别电路的性质,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研究输入、输出的波。区分出主要元件和一般元件。

干货!示波器故障和维修方法【示波器维修】

  2 .示波器的常见故障类型及示波器维修的方法

  ①合上电源开关指示灯不亮。方法:检查供电电源、电源线、保险丝、电源变压器。

  ②合上电源开关指示灯亮,但无扫描光迹。方法:将垂直水平位移居中,Y方式置“Y1”,t/ cm置“1ms”,扫描方式置“自动”,X 方式置 “A”,增加辉度若仍无光迹出现,进入下一步;置t/ cm 为“X 外接”,看是否有光点出现,若不出现则进入第二步;先后拔掉机板上的Y输出插座和内触发信号输出,并将其短接,若此时出 现光迹说明Z 轴放大器正常,检查Y输出放大器或X输出放大器,反之,检查Z轴放大器;若置t/ cm为“X外接”时,有光点出现则进入第三步,检查X输出放大器和产生锯齿波的扫描发生器。

  ③Y位移不正常。方法:短路延迟线,观察光迹线或光点能否回到屏幕中心, 若能回到屏中心则检查Y前置放大器和延迟线电路,若不能回到屏中心则检查Z输出放大器。

  ④水平位移不正常,检查X输出放大器。

  ⑤所测试波形不同步,将Y方式和内触发置“Y”,触发耦合置“AC”,触发源置“内”, 调节电平,若还不能稳定显示则检查触发发生器和触发信号放大器。

  ⑥Y位移正常,但Y方式置“交替”或“继续”异常,检查垂直位移开关电路。

  ⑦聚焦不良或亮度太暗,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建议检查示波管控制电路。此外,与X 输出放大器有关的故障现象还有信号周期测试误差大,与Y输出放大器有关的故障现象有信号幅度测试误差大,还有一些使用不当而造成的假故障,如:触发选择按钮没选择“自动”或“触发”时无扫描基线,示波器的探头接触不良时无测试信号或测试信号不良,同步触发选择错误造成的不能同步等。

干货!示波器故障和维修方法【示波器维修】

  3 .故障与修理

  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将出现故障的示波器维修好,就要熟悉示波器的工作原理,这样才能由故障现象判断出故障发生的具体部位,究竟是电源电路发生故障,还是扫描、触发、功放、显示电路发生故障,分析出了主要矛盾, 故障就能被简化,然后具体到某一电子元件,就可以排除故障。

  示波器的排故是漫长的过程——分析、查找、检测、更换,需要熟练使用示波器三用表等检测 仪器,来测量波形、电压、电流等技术参数。示波器的维修是不断否定自己的过程,当找不到否定的理由时,就是故障排出之时。可以吸取别人的维修经验,勤动手是提高维修技术,提高效率的有效方法。当然,如果是非专业人员,西安安泰示波器维修中心小编还是不建议您亲自动手检测或维修,这样的工作最好还是交给像西安安泰维修中心这样专业的维修机构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