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表格问题

楼主(2021-12-13):
各位大佬 现在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 假如要存储200组数据 但是要实现随时都能存储 比如我现在只存储5组数据 过几天再存储几组 并且前面存储的数据要能修改 该怎么弄啊 ?要能查看以前存储的数据

楼主:
数据名称随便定义 比如按照1 2 3 往下排都行

网友A:
我也是不懂  求解

网友B:
1、何时存储(常见的方式:变化存储、定时存储、还是触发存储等),还是比较容易实现;

2、但要修改 前面存储的数据,这个 应该很多都不支持的,除非厂家给你单独 开发控件,可以跟 昆仑通态厂家聊下;     (当前的情况:前面存储的数据 都已经固定了 时间戳、变量名、变量值、质量戳等信息了。)

网友C:
配方能完成么

网友B:
刚刚看了工控网易控SCADA的直播,发现当下SCADA功能更新了很多。可以问下MCGS的售后,看看能不能解决你所需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方能完成么



现在就用你配方来完成的 但是配方名称用触摸屏不能写中文 有点操蛋 先这样用了

网友D:
触摸屏是和啥通信的,plc吗?不能把要存的数据存到plc的掉电保持型寄存器里,用梯形图程序控制数据的写入,覆盖和读出吗?

网友E:
不是相关行业看不懂。

网友F:
这个简单呗  配方可以的 随时添加    麻烦点就表格 变量200个一次建成,显示框可以阵列 也挺快的 加个按钮写入后属性保存就可以了

网友G:
简单,容易实现, 用数据存盘来做,存在内盘或U盘都可以,当然每个存盘数据都可以随时修改,写脚本都可以轻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