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冷水机水泵怎么选型?

楼主(2021-12-14):
水泵顾名思义是用来抽水的,它却是整个工业冷水机工作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了它工业冷水 机整个工作流程就不完整,因此工业冷水机水泵的使用与选型也就成了关键,选型不当就达不到想要的 效果,一般水泵,就两个主要参数流量与扬程,再一个就要看 工业冷水机工艺需求了,比如走纯水,不 锈钢泵,走电镀液耐腐蚀泵等,按照不同需求选配不同种类的水泵。

工业冷水机水泵选型步骤

一、列出基本数据:

1、介质的特性:介质名称、比重、粘度、腐蚀性、毒性等。

2、介质中所含因体的颗粒直径、含量多少。

3、介质温度:(℃)

4、所需要的流量,一般 工业冷水机用泵在工艺流程中可以忽略管道系统中的泄漏量,但必须考虑工艺变 化时对流量的影响。农业用泵如果是采用明渠输水,还必须考虑渗漏及蒸发量。

5、压力:吸水池压力,排水池压力,管道系统中的压力降(扬程损失)。

6、管道系统数据(管径、长度、管道附件种类及数目,吸水池至压水池的几何标高等)。 如果需要的话还应作出装置特性曲线。

在设计布置管道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A、合理选择管道直径,管道直径大,在相同流量下、液流速度小,阻力损失小,但价格高,管道直径 小,会导致阻力损失急剧增大,使所选泵的扬程增加,配带功率增加,成本和运行费用都增加。因此应 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综合考虑。

B、排出管及其管接头应考虑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

C、管道布置应尽可能布置成直管,尽量减小管道中的附件和尽量缩小管道长度,必须转弯的时候,弯头 的弯曲半径应该是管道直径的3~5倍,角度尽可能大于90℃。

D、水泵的排出侧必须装设阀门(球阀或截止阀等)和逆止阀。阀门用来调节泵的工况点,逆止阀在液体倒 流时可防止泵反转,并使泵避免水锤的打击。(当液体倒流时,会产生巨大的反向压力,使泵损坏)

二、确定流量扬程

流量的确定

a、如果生产工艺中已给出最小、正常、最大流量,应按最大流量考虑。

b、如果生产工艺中只给出正常流量,应考虑留有一定的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