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维修之信号发生器故障-安泰维修

楼主(2021-12-15):
一、如何选择一款合适的信号发生器?

据西安安泰信号发生器维修中心小编所知,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是一种产生标准函数信号,并可以产生任意波形的仪器。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的选型需要考虑几个重要的参数,包括信号最高输出频率,采样率,幅度范围,准确度、信号质量、任意波长度等等。每项指标都与我们实际测试的需求及应用相关。

下面由西安安泰信号发生器维修中心小编分享信号发生器选择的八个要素:

1、采样速率

采样率通常用每秒百万样点或每秒千兆样点表示,指明了仪器可以运行的最大时钟速率或采样率。采样率影响着主要输出信号的频率。一般来说,您应该选择采样频率是生成的信号最高频谱频率成分两倍的仪器,以保证准确地复现信号。最大采样率还决定着可以用来创建波形的最小时间增量。

2、内存深度(存储长度)

内存深度或记录长度在信号保真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决定着可以存储多少个数据点来定义一个波形。内存越深,存储的波形细节更多,存储所需波形的周期数越高。

3、垂直分辨率

垂直分辨率与仪器DAC的二进制字长度有关,用位数表示,位数越多,分辨率越高。DAC的垂直分辨率决定着复现的波形的幅度精度和失真。尽管越高越好,但大多数任意波形仪器都会有一个整体折衷,因为分辨率越高,采样率越低。

4、特点和功能

在选择信号发生器时,您应该评估标准波形、调制功能、输出幅度和波形编辑软件,确保仪器满足您的需求。

5、满足应用所需的信号类型和功能

从应用角度来看,如果用于数字信号测试,矢量信号源更适合;如果主要用于基础电路实验和普通电器修理,则普通函数发生器更合适;如果主要用于调测对讲机灵敏度,就需要高频信号发生器。

6、满足应用所需的频率和输出幅度

信号发生器的频率覆盖范围和调制模式以及信号输出幅度要满足应用的需要。

7、价格在预算之内

高中档的信号发生器都属于高价值仪器,高档的信号发生器性能卓越,使用也顺手,但如果没有足够预算,还可以考虑以租代买。高端仪器除了性能指标有保障外,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你撑场面,增加懂行客户对你提供测试结果的信任度,代表测试机构的实力。

8、靠谱的服务

除了仪器之外,购买仪器服务和维修保障也很重要,比如有的厂家或者代理商可以提供样机试用或者演示,这样购买仪器更放心。了解清楚产品的保修期,售后服务也是非常必要的。

信号发生器维修|信号发生器的故障自检办法

二、下面西安安泰信号发生器维修中心小编带大家来深入的了解故障及排查办法:

如果您使用信号源中有如下的困惑,可以尝试按照小编的方法排查:

1、如果按下电源键信号发生器仍然黑屏,没有任何显示:

1)检查电源接头是否接好。

2)检查电源键是否按实。

3)做完上述检查后,重新启动仪器。

2、屏幕显示太暗,看不清:

1)检查液晶屏的亮度设置值是否太小。

2)西安安泰信号发生器维修中心小编提示大家,查阅操作手册,对显示亮度和对比度进行调节

3、性能校验测试没有通过:

1)检查信号源是否在校准周期内(校准周期为1年);

2)确认是否在测试之前将信号源预热了至少30分钟;

3)检查信号源是否处于规定环境温度下;

4)检查测试是否处于强磁环境下进行;

5)检查信号源以及测试系统的供电是否有强干扰;

6)检查使用的测试设备的性能是否符合要求;

7)确保使用的测试设备在校准周期内;

8)检查使用的测试设备是否在其手册要求的工作条件下;

9)检查所有的连接是否紧固;

10)查看所有的线缆是否有内部损伤;

11)确保操作符合性能校验手册要求的设置和流程;

12)确认误差计算是否有失误;

13)正确理解本产品对“典型值”的定义:指产品在特定条件下的性能指标。

4、设置正确但无波形输出:

1)检查信号线缆是否与相应的CH1CH2通道输出端口紧固连接。

2)检查信号线是否有内部损伤。

3)检查信号线与测试仪器是否紧固连接。

4)检查CH1CH2通道的Output键背灯是否点亮。如果未点亮,按下相应按键使其背灯点亮。

5)做完上述检查后,将Utility-System-开机设置设为“上次值”然后重新启动仪器。

5、如何以dBm为单位设置波形的幅度?

1)选择所需通道。

2)检查通道设置界面中的输出设置-高阻是否为打开。若是,此时无法以dBm为单位设置波形的幅度,请将高阻选择为关闭并使用数字键盘或方向键和旋钮设置合适的负载值。

3)选择所需的波形,触摸点击幅度菜单标签,通过数字键盘输入所需的数值以及选择单位dBm即可。

信号发生器维修|信号发生器的故障自检办法

信号发生器维修/信号源维修找安泰维修

本文由安泰信号发生器维修网(www.agitekservice.com)整理发布,更多仪器仪表维修技术知识,请直接访问西安安泰信号发生器维修网!

安泰测试设备维修有限公司,测试仪器维修事业部具有多名丰富维修经验的高级高级工程师,能够完成测试仪器与试系统的芯片级维修,尤其擅长信号发生器维修。 主要从事各种测量仪器及测试系统的维修,主要维修的测试仪器 :频谱仪、网络分析仪、信号源、OTDR、光源、光功率计、扫频仪、误码仪、场强仪、示波器、电源、数字万用表等电子测试仪器。主要维修的测试系统:电子测试系统,电力测试系统,工业控制系统,安防系统等测试系统。更多LakeShore大功率电磁铁电源报错无输出维修详情,请直接关注西安安泰信号发生器维修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