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STL语言指针

楼主(2021-12-15):
这个程序段五这里,值和额外这个地址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指针载入累加器怎么就从一个位变成数值了?

累加器1的内容加载到地址寄存器1,又变成V4.0?这一段都看不太懂,请大神们指导一下

网友A:
不要把指针想的太复杂了,不管是任何语言的指针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部分是数据起始地址表示方式,这个可以看西门子的说明。第二部分是类型操作。简单说就是  操作指令:类型+起始地址 =结果。stl是这样的,W+起始地址CPU认为指针是word类型的数据得到word结果,指令要用word指令,D+起始地址CPU认为指针是dword类型的数据指令要用dword指令得到dword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把指针想的太复杂了,不管是任何语言的指针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第一部分是数据起始地址表示方式,这个可以看西门子的说明。第二部分是类型操作。简单说就是  操作指令:类型+起始地址 =结果。stl是...



企业微信截图_16396425239356.png就是划线这里不是很理解,这16#0051是怎么来的?还有这个16#8400_00A0是怎么来的?加载地址寄存器2怎么又变成指针P#DBX20?

网友A:
L W[AR1,P#0.0]: 装载以AR1为起始地址,偏移0.0的一个W数据类型的值到累加器1

L D[AR1,P#2.0]:装载以AR1为起始地址,偏移2.0的一个DW数据类型的值到累加器1

LAR2 :装载累加器1的值到AR2,此时累加器1的值是A0,数据来源是DB用84表示,格式化后,用16进制表示是16#8400_00A0,用指针表示就是P#DBX20.0,这两个是一个东西,只是表示方式不一样

很久不用stl了有些也记不清楚了,大概就是这样

网友A:
补充一句A0=1010 0000,西门子规定后0-2位表示的是位,3到十几位表示字节这个记不清了,

所以A0可以写成10100.000 点前边换算是20  点后边换算是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句A0=1010 0000,西门子规定后0-2位表示的是位,3到十几位表示字节这个记不清了,所以A0可以写成10100.000 点前边换算是20  点后边换算是0...



牛逼了,能记住这么多细节就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