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导入西门子EDZ文件,导入后还是看不到导入的宏文件

楼主(2021-12-15):
EPlan 导入西门子EDZ文件,导入后还是看不到导入的宏文件

网友A:
导入后在直接插入宏,然后宏的文件夹在这 C:\Users\Public\EPLAN\Data\宏,基本大差不差的都是这个目录,

那里不一定好找

网友B:
楼主的树结构设置的就不太好找部件,建议先改一下树结构,把制造商或者供应商设的高一点,再看看有没有

网友C:
你可以把这个文件做成解压压缩包,然后成一个文件,然后导入了默认就行了。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