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SCAD-如何模拟被动Q开关

楼主(2021-12-16):
下面描述的步骤也可以通过LASCAD的demo版本进行操作。

□ 使用附加文件Tutorial_1.lcd作为LASCAD的输入。

 因为直接打开Tutorial_1不可用,需要运行FEA代码。为此,建议打开FEA窗口,点击“Apply & Run FEA”。要了解更多关于FEA可使用Tutorial_1。在脉冲泵浦时,输入的入射泵浦功率指的是平均入射功率。参见手册第7.7.4节“泵浦模式”。

 进行抛物线拟合,插入热透镜。

 在LASCAD主菜单中点击“动态多模分析”,用“默认配置”打开DMA GUI。

Q-开关标签

 在“Maximum Mode Order”输入0

 在“Stretch Factor in …”输入3.5

 打开Q开关选项卡,并根据第1页的图片修改条目。加载周期必须根据实验情况,调整为泵浦脉冲起始以及Q开关开启时间之间的时间间隔。

 点击“Calculate”。

 点击“Show Results”打开DMA查看器。

 点击“2D - Power output over time”,脉冲显示为垂直线。

 为了增加时间比例,用鼠标拉出一个矩形的红方框里将垂直线包含在内。

 脉冲形状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