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wincc flexible smartV3

楼主(2021-12-16):
请问一下大家 我的程序在别人电脑上打开的时候显示这个

他电脑软件是 WINCC flexible smart V3  的 我的是WINCC flexible smart V3 SP2

这是因为两个软件版本的问题? 还是因为电脑的问题?

我是准备远程控制别人电脑导程序   人不在现场

楼主:
两个版本的软件能不能一起安装在电脑上  我怕我重新安装软件之后他原来的软件就用不了了

网友A:
虚拟机可以解决

网友B:
你这明显一个高版本    一个低版本,,,搞个虚拟机   搞一下

网友C:
提示不是给你说了码,数据库服务器已经使用高于SQL2008的软件打开了,所以你打不开了,就是兼容性问题了(电脑问题)。你的SQL版本高于目标主机的版本。

你可以降低你的SQL版本,或者升级他的SQL版本。

你可以重装软件解决。(你装你的软件首次打开他的工程会提示升级,升级以后就是你的版本了,如果一个公司的话建议把版本统一)

你也可以查看你自己的电脑用的是SQL哪个版本,然后再那台电脑上也装一个相同版本的SQL插件。

虚拟机其实是最优方案。

你可以试试将你自己的工程打包以后拷过去,然后在他那边恢复工程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D(2022-03-07):
  你的软件版本比对方的软件版本高,你的项目文件在对方电脑直接打不开,应该把你的软件工具包发过去,让对方升级到同你的软件版本一样,就可以了。(西门子软件,低版本不能打开高版本的项目文件)

网友E(2023-09-21):
版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