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Vision外观检测案例:污点、毛刺检测流程

楼主(2021-12-18):
一、检测要求:
1、工件表面白色区域无黑色污点。

2、工件表面黑色区域无白色污点

3、工件边缘无毛刺。

以上3点都OK总结果OK,有一项NG总结果NG。

二、硬件选择

1、500万黑白滚动快门相机(网口)

2、12mm定焦镜头

3、同轴光

测试时选择不同光源进行测试打光,因为工件有部分反光比较厉害对比后选择同轴光。

三、软件配置步骤

1、配置工具SGCfgTool

安装相机驱动测试相机可以正常使用之后退出驱动,

【通讯类型】选择“无IO仿真”(没有使用通讯设备,软件模拟信号进行检测)

【检测触发类型】选择“IO信号”

【相机设置】选择测试相机品牌,下面一行直接显示出已连接的相机,确定保存。

2、获取合适图像

打开SGVision,将相机和光源位置固定到合适位置,然后调节光圈和软件上的相机参数,获取适合检测用的最佳图像。

四、算法设置

1、新建项目配方

【配置】——【切换产品】【新建】,新建之后【切换至选中】——【关闭】新建配方成功。

2、添加参考图编辑算法

根据检测需求算法的大概思路为:

形状匹配——污点检测——毛刺检测——逻辑与

(1)形状匹配

(2)污点检测

白色污点检测,为避免误报使用多边形忽略白色图案部分,

黑色污点检测,使用多边形忽略黑色图案部分

(3)毛刺检测

选用毛刺对比算法检测边缘毛刺,忽略中间区域。

(4)逻辑与

因为要3种检测同时OK产品才能OK,有一种NG则产品NG。因此选择逻辑与算法。

测试结果无误后,算法设置完成。点击右下角【确定】保存。

七、输出设置

1、添加变量

输出OK或者NG的检测结果。在【编辑全部算法】——【编辑变量】添加变量之后确定保存。

2、输出数据

在【通讯】——【输出数据】中添加需要输出的数据变量。

保存之后去主界面测试:

楼主:
SGVision是一款视觉应用软件,能够进行外观检测、缺陷检测、有无检测、尺寸测量、颜色识别、正反检测脏点污点检测、视觉引导定位、视觉定位抓取等等功能。不用编程,操作简单。永久免费给所有注册认证用户使用,自用、商用均可,而且可以修改标识。

下载官网:http://www.mooklab.com/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