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怎么删除没有被利用的数据地址

楼主(2021-12-18):
昆仑通泰怎么删除没有被利用的数据地址

网友A:
设备窗口---双击使用的设备---打开设备编辑窗口---删除地址偏移---确认

网友B:
是需要删除未使用的变量吗??

网友C:
工具-使用计数器检查

然后

工具-清除未使用变量

楼主(2022-04-12):
引用 网友A:
设备窗口---双击使用的设备---打开设备编辑窗口---删除地址偏移---确认...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