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FX3U通讯

楼主(2021-12-19):
64位win7系统,MCGS安装包_7.7.1.7_V1.3,昆仑通态TPC7062TX(KX)与三菱FX3U-48MR通讯。触摸屏程序USB不能下载。总是提示USB口通讯失败。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大多时候是USB线缆问题,可以试试U盘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多时候是USB线缆问题,可以试试U盘下载。



U盘下载,怎么操作?没搞过

网友B:
先确定一下通讯的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没有设置 usb slave

网友D:
触摸屏开机按住屏幕进入系统设置,把里面的USB主从设置改成从就好了

楼主:
弄好了,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