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 用以太网下不了程序

楼主(2021-12-20):
西门子smart200 下不了程序    第一次用这个软件  这样怎么解决?

网友A:
刚刚在西门子论坛里,有同行们 跟你的情况一样: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a_id=1441672&b_id=64

在控制面板里,找到SET PG/PC(直接搜索PG)

在应用程序访问点的选项里,看下有没有MWSMART这个访问点,如果没有,就新建一个,选择添加/删除:

在出现的对话框里,新建访问点:

添加后,把MWSMART选择你的网卡(连接PLC的网卡),点确定,再试一下连接PLC,一切OK

网友A:
同样可以参考: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230255_1076.html

楼主:
好像不行哦   我的笔记本是外接网卡的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行哦   我的笔记本是外接网卡的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如果依然查找不到CPU,且已经知道CPU IP 地址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直接添加CPU的IP地址的方式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生产"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好像不行哦   我的笔记本是外接网卡的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进行回复:        ---------------------...



可以刷新ip  指示灯也能闪烁

网友A:
引用 楼主:
"Allen010" 的回复,发表在4楼        对内容: 【"PLC生产"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好像不行哦   我的笔记本是外接网卡的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1、嗯嗯,下面的这个链接,您看了吗? 这里面罗列的挺详细的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230255_1076.html

2、你提到的 外接网卡 ,是指 您电脑 有内置网卡+外接网卡,一共两个网卡?还是 只有一个外接网卡?若两个网卡,它们是怎么配置的那?

网友A:
就是上面的链接,注意第4点。

网友B:
请保持同一网段

楼主:
我卸载软件   换例外一个软件就行了   应该是软件里面的文件丢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卸载软件   换例外一个软件就行了   应该是软件里面的文件丢失了...



嗯嗯   好的,解决了就好。

网友C:
嗯嗯   好的,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