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冒泡程序有小到大和有小到大的程序案例

楼主(2021-12-20):
200SMART冒泡程序有小到大和有小到大的程序案例

网友A:
一、思路:

1、数据定义
     定义4个区域
     A、B 分别存储原始未排序前的数据;其中 A 存储设备序号,B 存储对应的数值
     C、D 分别存储排序后的数据;其中 C 存储排序后设备序号,D 存储排序后对应的数值2、当要排序时:
 2.1  将A 区域的值传送到 C 区域,将 B 区域的值传送到 D 区域
 2.2  用冒泡法比较 D 区域相邻两个数据的大小,如果需要调换位置,在调换时同进调换C 区域相邻两个序号
这样最后会在 C 区域中得到你想要的序号。

可以参考: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259564_1076.html

二、程序可以参考: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ved_213777_1076.html

网友A:
上面的编程思路的需求是:

要找到数据最小的一个值以及这个值的序号,比如:
1号设备:23
2号设备:32
3号设备:98
4号设备:12
需要输出4号设备就是我想选择的,请问一下这个应该怎么实现?

网友B:
char data[4]={"1号设备","2号设备","3号设备","4号设备"};

int   data1[4]={23,32,98,12};

for(a=0,a<4,a++)

{

   for(b=a,b<4,b++)

   {

        if(data1[a]>data1[b])

        {

            {

              d=data1[a];

              c=data[a];

              data1[a]=data1[b];

              data[a]=data[b];

              data1[b]=d;

              data[b]=c;

             }

        else

             {

            data1[a]=data1[a];

            data[a]=data[a];

              }

         }

   }

}

printf("%d,%c",data1[0],data[0])

差不多可以输出你要的结果的,同时上述代码还根据数据大小进行了排序,对应的设备号也会排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har data[4]={"1号设备","2号设备","3号设备","4号设备"};int   data1[4]={23,32,98,12};for(a=0,a<4,a++){    for(b=a...



人家要的是SMART200的程序厄,你这只能算是提供了思路

网友D:
有案例吗   来一点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char data[4]={"1号设备","2号设备","3号设备","4号设备"};int   data1[4]={23,32,98,12};for(a=0,a<4,a++){    for(b=a...



你就搞二个for循环嵌套当然简单了,他要的是用200写出来,我建议你还是用语句表STL  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