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探测器发生故障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1-12-20):
通过对气体探测器检查结果的分析,可燃气泄露报警器气体探测器的故障大部分原因为:

(1) 校准时,检测器显示值不能调整到测量范围

(2)标记误差超过了标准

(3)通气后检测仪没有反应

(4)报警故障

(5)标记不稳定

(6)无法调整零点。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复杂,通常是由于探测器检测元件的类型差异、安装不合适、日常使用、裴珉姬维修不足等原因造成的故障。

1.可燃气体探测器可燃气体警报故障原因

(1)气体报警器使用者使用气体探测器过程中,将空调和取暖设备靠近可燃性气体检测仪安装,当使用空调和取暖设备的过程中,如果冷、暖气流直接吹过可燃气体报警器,就有可能造成可燃气体报警器铂丝的电阻率发生变化出现误差,因此可燃气体报警器应远离空调、取暖设备,避免设置位置不当引发故障。

(2)使用者使用可燃性气体检测仪过程中还应注意防电磁干扰。可燃气体报警器安装位置、安装角度、防护措施以及系统布线等方面应防电磁干扰。

例如:可燃气体报警器接近空调安装时,将会引起系统的探测出现偏差;探测线路与动力线、照明线等强电线路间距较小,而未加防电磁干扰措施,系统亦将产生探测偏差。1639996232(1).png

(3)使用者使用可燃性气体检测仪过程中应注意易引起故障的因素,如:灰尘、高温、潮湿、雨淋等。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的场所需安装排气扇时,排气扇如与可燃性气体检测仪相邻设置,泄漏的可燃气体将无法充分扩散到可燃气体报警器附近,造成不能及时探测,怡误战机。

(4)另外使用者还应注意防爆场所的可燃性气体检测仪的设置,如散发可燃气体的甲类厂房应选用防爆型的可燃气体报警器,其防爆等级不应低于现行规范相应的防爆等级要求。使用者使用可燃性气体检测仪还应注意避免高温、高湿、蒸汽、油烟可到的地方。探测器上勿放置物品或挂置物品。装好的可燃性气体检测仪不能任意移动装置的位置。使用者使用可燃气体报警器尽量选用传感器探头可更换的产品,以便于使用。

2.设备选型重视

传感器组件是仪器的心脏,对仪器的灵敏度高、重复性、线性、寿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各种气体的响应灵敏度不同,充分考虑设备的性价比,选择性能稳定的设备,将为后期的正常运行提供可靠保证。1639996712(1).png

3.设备布置位置自然环境对性能的影响

气体探测器的放置地点非常复杂,水泵房、水箱古濑车站、阀门古濑车站、码头、油箱、炉子等气体、燃料可能泄漏的所有方位都合理配置了气体探测器。部分气体探测器在室内,使用条件较好,寿命长,故障率较低。部分气体探测器在野外,探测器全年在露天场所工作,空调流量,特别是掺盐的海水气流直接通过可燃气体检测器,可燃气体检测器,铂室的电阻率变化可能会产生误差,因此该可燃气体检测器的寿命低于室内可燃气体检测器的寿命,故障率相对较高。

4.维护保养

可燃气体检测仪要检测可燃气体浓度,必须使得探测器和检测环境沟通,所以环境中的各种污染性气体和积尘进入探测器是无法避免的,其对探测器造成的工作条件的损坏是客观的存在,可燃性气体检测仪工作环境较为恶劣,有许多安装在室外,维护保养不善将会导致可燃气体报警器探测出现误差或不探测。因而定期对可燃性气体检测仪进行维护是防止发生故障的一个重要工作。接地应定期检测,接地达不到标准要求,或根本未接地,也会使可燃性气体检测仪易受电磁干扰,造成故障。防止元件老化起的。从可靠性考虑,同时实践也已证明,可燃性气体检测仪服役期超过3年的系统由元件老化引起的故障趋于增加,因此服役期超过使用规定要求的,应及时更换。1639996773(1).png

5.施工过程不规范

施工过程不规范会在使用过程中使气体检测仪探测故障。如气体检测仪未设在设备易于泄漏可燃有毒有害气体附近,或安装时与排气扇相邻设置,泄漏的可燃有毒有害气体无法充分扩散到气体检测仪附近,从而使泄漏险情无法及时被气体检测仪探知。

对于安装位置,若可燃有毒有害气体比空气轻,则气体探测器安装位置需距顶棚300~600mm以内的地方;若可燃有毒有害气体比空气重,则气体探测器安装位置需距地面300~600mm以内的地方。

气体检测仪如不可靠接地,不能消除电磁干扰,必将影响电压,出现探测数据不准的故障。所以气体检测仪施工过程中应可靠接地。气体报警器及接线端子设于易遭受碰撞或易进水处,造成电器线路断路或短路。焊接必须用无腐蚀的助焊剂,不然接头处腐蚀脱开或增加线路电阻,影响正常探测。

探测器勿掉落或抛落于地。施工完后应进行调试,保证可燃气体报警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