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228T CANOPEN DS301协议 求助

楼主(2021-12-21):
我用AS228T  CANopen DS301协议 和 B3 M 通信后, 执行位置模式 伺服在未完成目标位置的情况下 我对6040H 写入了 bit 8 HALT 暂停 轴,轴运行是停住了,但是未完成的位置数据没被清除,一旦bit8 暂停信号解除 ,轴马上又开始运行了,我应该怎么弄 可以实现 暂停之后 ,解除暂停信号 轴不会继续运行?

网友A:
Halt的机制本来就是如此吧,你想要的应该是QuickStop(bit 2)吧。

另外AS228T不建议使用B3M的60xxh字段来做控制(C模式),这属于Can的402范畴的字段,AS的Canopen只支持Can301,这样控制可能会有不稳定的情况发现。对于台达非运动控制型PLC,建议使用台达伺服的PR模式来控制伺服,如果<=8轴,建议用AS的Can专属指令来控制。C模式一般是用来适配运动控制型PLC来使用的。

网友B(2024-02-26):
原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