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打不开怎么办?CAD版本转换教程

楼主(2021-12-21):
在使用CAD软件打开其他人图纸的过程中,出现CAD图纸打不开的状况时该怎么办呢?一般情况下出现这种问题是由于CAD图纸版本高于软件版本而导致的,只需要进行图纸CAD版本转换即可。下面小编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浩辰CAD软件中CAD图纸版本转换的相关操作技巧吧!

CAD版本转换的操作步骤:

1、首先在高于当前图纸版本的浩辰CAD软件中打开图纸(小编这里使用的是浩辰CAD 2021),然后点击左上角浩辰CAD图标,选择【保存】或【另存为】(也可以通过快捷键:Ctrl+S调出对话框)。如下图所示:

2、在调出的【图形另存为】对话框中将需要CAD版本转换的图纸另保存类型修改为较低的图纸版本即可。如下图所示:

以上就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浩辰CAD软件中CAD图纸版本转换的相关操作技巧,各位小伙伴在CAD绘图中如果遇到CAD图纸打不开的问题时可以参考上述方法降低CAD图纸版本再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