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汉编码器和台达plc接线问题

楼主(2021-12-21):
编码器的A+ A- B+ B- 和台达DVP-SV2 plc的 X0.X1 怎么接线

网友A:
得搞个差分信号转集电极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搞个差分信号转集电极的板



如果编码器的A+ A- B+ B- 通过差分集电极的板接到plc的高速计数器上而不是通过SSI口  是不是绝对值编码器就没有掉电记忆功能了 ,像个增量编码器一样上电运动有脉冲 断电后运动没有记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搞个差分信号转集电极的板



如果选用纯二进制是不是差分信号转换成集电极信号接到 X0 X1上没有掉电记忆功能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得搞个差分信号转集电极的板】进行回复:        -----------------------------------------...



绝对位置编码器的掉电记忆功能是靠编码器内部电池供电记忆,每次上电控制器要能够直接从编码器读出位置数据才能实现绝对位置控制,你用PLC的高速计数来记录位置数据是不能实现绝对位置控制的,假如编码器在掉电时发生了位置变化PLC是不可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磊" 的回复,发表在2楼        对内容: 【"yerone"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得搞个差分信号转集电极的板】进行回复:        -------------...



起床那么早看来你是个非常勤快的人,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再请教一下 我的plc如果没有配ssi接口模块 我只要用编码器的A+ A- B+ B- 这个四根线当作一个没有断电没有记忆功能的编码器使用了 是这样吗?

网友C:
不用SSI/Endat通讯返回,不单纯是将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当成增量编码器用了,分辨率也从8192变成512了。我记得海德汉的编码器不便宜,一千来块吧?当成一百来块钱的东西用不太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SSI/Endat通讯返回,不单纯是将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当成增量编码器用了,分辨率也从8192变成512了。我记得海德汉的编码器不便宜,一千来块吧?当成一百来块钱的东西用不太好吧?...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这个是别人买的设备只是在我们这给做一下电缸的推力实验 我们不想投入太多的钱,想找个简单的台达plc做用高速计数器做一个闭环就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SSI/Endat通讯返回,不单纯是将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当成增量编码器用了,分辨率也从8192变成512了。我记得海德汉的编码器不便宜,一千来块吧?当成一百来块钱的东西用不太好吧?...



您的EQN425的说明书能发我一下 吗

网友D:
一个普通人  戴个皇冠去上班  别人怎么看他?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雪夜守护者" 的回复,发表在6楼        对内容: 【不用SSI/Endat通讯返回,不单纯是将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当成增量编码器用了,分辨率也从8192变成512了。我记得海德汉的编码器不便宜,...

绝对值编码器不适合做永久性单方向运动测量的传感器,只有增量型编码器适合做永久性单方向运动的测量的传感器。

为啥?6楼说明书的图片已经讲清楚了,连续测量圈数是4096圈,也就是说单方向极限旋转的圈数是4096圈,再转下去就超量程了,对编码器的测量也是不准的了。

为啥?因为绝对值编码器的内部机械结构,类似钟表的时针分针秒针结构,三针位置只要不超过12点的位置(12小时显示制度,区分上午/下午),任意位置下均能立马读出是几点几分几秒。如果超过了,鬼知道现在是上午还是下午呢?

这时候如果非要用绝对值去做增量型的活,就要用到绝对值多圈,但是你要知道,绝对值多圈也是必须使用通信的方式,去连接编码器,编码器才能告诉你,我累计转了几圈了呀。

增量编码器就不一样了,里面就是脉冲信号发生器电路,只要转动就发脉冲信号,管你转了多少圈,转了多少圈的计数并存储,是你PLC需要编制信号接收计算的程序去干的事情。

网友F(2022-02-06):
上面的这些兄弟们感觉都讲解得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