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替换电容式管道液位传感器的方案

楼主(2021-12-21):
很多医疗设备需要检测管道是否缺液,需要非接触式检测,但用电容式管道液位传感器经常会出现误报的现象,且灵敏度会收到温湿度影响,那么是否有可替代的方案呢?

      光电式管道液位传感器可以替换电容式管道液位传感器在医疗设备上的应用,光电式管道液位传感器是采用光学原理检测传感器位置的管道内是否有液体,因此精度和可靠性更高。

      电容式管道液位传感器通常会出现一种现象,前期测试和使用时测试情况都很好,但在批量使用时很容易出现灵敏度差异化的问题,灵敏度过高和过低都会出现误判现象,类似于信号延迟、或者有液体判断为无液体等现象。这种情况在检测水箱液位时尚且可以调整灵敏度解决,但在用于管道液位检测时,因为管道内的液体量少,人工安装会有公差,接触面无法全部覆盖住管道的原因,以及温湿度等因素都会影响灵敏度变化,因此稳定性较低。

      出现问题时,虽然可以暂时性通过工具去调节传感器的灵敏度,但长期出现问题、长期需调节灵敏度,在终端客户使用时的体验感是会受到影响。

      电容管道液位传感器出现这种情况属于原理上的缺陷,电容式管道液位传感器是内置电容,根据有水无水时候所检测到电容值的差异判断此时是否有水。而光电式不会出现这类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其采用了光学原理,内置红外发射接收管,通过接收管所接收到的光线判断管道内是否有液体。

      采用此原理检测的方法是,所有零件固定,不会因为人工安装等因素影响灵敏度,且反应速度极快,响应速度小于1秒。不会受到温湿度、金属部件的干扰。缺点是传感器输出信号为数字信号,而水管的透明度会影响传感器灵敏度,传感器出厂后灵敏度不可调,透明度较低的需要在出厂前定制灵敏度。

网友A:
中国==越南 门对门进出口报关报检180-2696-8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