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布局布线有什么基本规则?

楼主(2021-12-21):
深圳PCB板布局布线有什么基本规则?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精科裕隆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一、元件布局基本规则

1、按电路模块进行布局,实现同一功能的相关电路称为一个模块,电路模块中的元件应采用就近集中原则,同时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分开;

2、定位孔、标准孔等非安装孔周围1.27mm内不得贴装元、器件,螺钉等安装孔周围3.5mm(对于M2.5)、4mm(对于M3)内不得贴装元器件;

3、卧装电阻、电感(插件)、电解电容等元件的下方避免布过孔,以免波峰焊后过孔与元件壳体短路;

4、元器件的外侧距板边的距离为5mm;

5、贴装元件焊盘的外侧与相邻插装元件的外侧距离大于2mm;

6、金属壳体元器件和金属件(屏蔽盒等)不能与其它元器件相碰,不能紧贴印制线、焊盘,其间距应大于2mm,定位孔、紧固件安装孔、椭圆孔及板中其它方孔外侧距板边的尺寸大于3mm;

7、发热元件不能紧邻导线和热敏元件,高热器件要均衡分布;

8、电源插座要尽量布置在印制板的四周,电源插座与其相连的汇流条接线端应布置在同侧。

特别应注意不要把电源插座及其它焊接连接器布置在连接器之间,以利于这些插座、连接器的焊接及电源线缆设计和扎线,电源插座及焊接连接器的布置间距应考虑方便电源插头的插拔;

9、其它元器件的布置,所有IC元件单边对齐,有极性元件极性标示明确,同一印制板上极性标示不得多于两个方向,出现两个方向时,两个方向互相垂直;

10、板面布线应疏密得当,当疏密差别太大时应以网状铜箔填充,网格大于8mil或0.2mm;

11、贴片焊盘上不能有通孔,以免焊膏流失造成元件虚焊,重要信号线不准从插座脚间穿过;

12、贴片单边对齐,字符方向一致,封装方向一致;

13、有极性的器件在以同一板上的极性标示方向尽量保持一致。

二、元件布线规则

1、画定布线区域距PCB板边≤1mm的区域内,以及安装孔周围1mm内,禁止布线;

2、电源线尽可能的宽,不应低于18mil,信号线宽不应低于12mil;cpu入出线不应低于10mil或8mil,线间距不低于10mil;

3、正常过孔不低于30mil;

4、双列直插:焊盘60mil,孔径40mil

(1)1/4W电阻:51*55mil(0805表贴);直插时焊盘62mil,孔径42mil。

(2)无极电容:51*55mil(0805表贴);直插时焊盘50mil,孔径28mil;

5、注意电源线与地线应尽可能呈放射状,以及信号线不能出现回环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