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NI6238多功能IO设备例程与相关资料

楼主(2021-12-21):
LabVIEW编程LabVIEW开发NI6238多功能IO设备例程与相关资料

NI6238分为PXI和PCI不同的接口,功能是一样的。具有16位,250 kS/s,8路模拟输入(±20 mA),组隔离,PCI多功能I/O设备—PCI-6238提供了模拟输入、数字输出、两个32位计数器/定时器和组隔离。采集卡如下图所示。

测量接地信号源

接地信号源最好用差分或无参考测量系统进行测量。图8显示了使用接地参考的测量系统来测量接地信号源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测得的电压Vm是信号电压Vs和电势差DVg的总和,后者为信号源接地和测量系统接地之间的电势差。这种电势差通常不是直流电平,因此会导致测量系统出现噪声,经常在读数中显示电力线路频率(60 Hz)分量。接地回路引入的噪声可能同时具有交流和直流分量,导致测量结果存在偏移误差和噪声。两个接地之间的电势差导致相互连接的电路间产生电流。该电流称为接地回路电流。

如果信号电压为高电平并且源和测量设备之间的互连线路阻抗较低,则仍然可以使用接地参考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接地回路会引起信号电压测量精度降低,但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在将接地信号源连接到接地参考测量系统之前,必须仔细观察接地信号源的极性,因为信号源可能对地短路,从而可能受到损坏。

在典型的数据采集设备上,差分(DIFF)和NRSE输入配置都提供无参考测量。在这两种配置中,源和测量设备的参考物之间的任何电势差都将显示为测量系统的共模电压,并从测量信号中扣除。

测量浮地(无参考)信号源

浮地信号源可通过差分和单端测量系统进行测量。然而,在差分测量系统中,应注意确保测量系统接地信号的共模电压电平保持在测量设备的共模输入范围内。

有多种因素可能会导致浮地信号源的电压电平超出数据采集设备输入级的有效范围,比如仪器放大器输入偏置电流。如果将该电压电平绑定某个参考电压,则可按照图10所示连接电阻。这些电阻称为偏置电阻,提供从仪表放大器输入到仪表放大器接地的直流通路。这些电阻的值应足够大,以允许源相对于测量参考(前述测量系统中的AI GND)浮地,而不增加信号源的负载,但也应足够小,以便将电压保持在设备的输入范围内。通常,10-100 kΩ之间的值适用于低阻抗源,如热电偶和信号调理模块输出。这些偏置电阻连接在每根引线和测量系统接地之间。

如果输入信号为直流耦合信号,则只需要在(–)输入端和测量系统接地端之间连接一个电阻,即可满足偏置电流通路要求,但如果信号源的源阻抗相对较高,则会导致系统失衡。为了保证抗噪性能,应采用平衡系统。因此,如果信号源的源阻抗很高,则应使用两个等值电阻——一个放置于信号高(+)输入和接地之间,另一个放置于信号低(–)输入和接地之间。如果是低阻抗直流耦合源(如热电偶),只需一个偏置电阻即可。

如果输入信号为交流耦合信号,则需要两个偏置电阻来满足仪表放大器的偏置电流通路要求。

程序的部分截图如下所示。

程序如下附件所示。

相关资料说明,如下所示。

LabVIEW、LabVIEW开发、LabVIEW编程、LabVIEW程序

文字内容均在附件Word中,同时上文中提到的例子和资料,均在word中的附件里,可点击下载。登录www.bjcyck.com可以查看更多详细信息。这里只是简略的介绍,有任何关于LabVIEW、LabVIEW开发、LabVIEW编程、LabVIEW程序相关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链接地址为:http://www.bjcyck.com/nd.jsp?id=323#_np=2_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