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表格被我动过了

楼主(2021-12-21):
因为没有用复制的方式使用表格,直接就使用原先的表格了,并且调整了表格,当时不知道用的哪个表格,调了好几个,现在知道要复制重命名使用了,那么原先被调的表格怎么恢复到原先的状态呢?

网友A:
要简单让人给你找一个默认的图框的文件,发给你就可以了。

网友B:
恢复不了

网友C:
别人复制个给你就行

网友D:
eplan里面有模板 你找找你是属于那种的

网友E:
试试看同步数据, 你修改的可能是项目中的表格,系统中的表格应该还没有修改。

同步项目,同步表格时选择系统表格,把项目中表格覆盖掉。 试一下,不一定行。

网友F:
没有另存表格,直接用旧表格修改覆盖的话,想还原旧表格数据,只有使用撤销箭头逐步的恢复,前提是你没有操作关闭过表格,要是关了再重开,神仙都恢复不了

网友G:
在programdata里面有个EPLAN的O_data,把form里面的复制出来,覆盖data里面的表格就可以了